[滑翔机] 飞过电动台风的前辈们进

楼主(2012-10-03):
刚把电动台风装完, 有几个问题还想弄清楚:
1 重心应当放在那个位置好, 之前看网上说离翼根前缘80mm,是不是有点靠后?
2 蝴蝶刹车副翼上偏多少合适? 升降舵下偏多少合适?
3 这个飞机翼载荷较大,着陆时有没有必要打个襟翼什么的, 着陆襟翼下偏多少合适?

提前谢过,哈

网友A:
看说明书吧,那个很详细的,也很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吧,那个很详细的,也很正确

买的时候, 莫有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时候, 莫有说明书

你哪买的?我也刚买一架, 你电机线怎么处理的? 貌似大部分的电机线都是从边上出线,从里面走的话会擦到电机. 我用的是郎宇2820KV920

楼主:
我的动力是双天3548EA-4+延长架, 所以电机线还勉强可以从里面过. 如果试在不行从外面过也可以,不过注意开孔和补强, 不然会影响机头强度.

网友:
还是内转子加减速靠谱些!

网友B:
安装一架复材的电动台风需要投入多少米?遥控器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一架复材的电动台风需要投入多少米?遥控器除外。

标准版B品总投放2500左右加摇控,接收,电池可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