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燕尾槽的问题!

楼主(2012-10-03):
大家好!我在看铣刀时发现燕尾铣刀有45度的60度等等的,如果自己开燕尾,用多大度的刀好,这个一般是怎么选择的,角度和什么有关?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
这个要占位学习

网友:
我也占个位,也想知道

网友A:
根据不同需要,多少度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需要,多少度的都有。

您好!可否说的清楚点,比如什么样的需要用多大的度呢!

网友:
看你打算做什么东西啊,这一下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60度居多

网友:
55和60度常见

网友:
这个应该和加工工艺有关,拙见

网友:
听的比较多的是55度,不知道为什么要55度

网友:
大部分55度,车床托板就是

网友B:
55度的多,这样下下的拉力大点,更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度的多,这样下下的拉力大点,更稳。

那为啥不用45度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不用45度的呢!

会很脆弱。

网友(2013-02-26):
我最近得到一个角度尺 测量了一下 0630 和 cq0628 都是55度 的燕尾  个人觉得 这个角度越小 溜板的垂直压力越大 角度越大 溜板 的侧向承受力越大
45度 比较尖了 耐用度 肯定不如 55度 50度 好 一般角度 又是选用比较整的数值 这个就是55度 60度居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