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4毫米软轴铜管怎么握弯。谢谢前辈指点。

楼主(2012-10-03):
我的CAT想换套软轴,软轴到手后刚一用力握弯,铜管就断了。怕自己在弄断了,就一下买了3个铜管,小心搞,可是还不行,不是断就是瘪,急死我了!有会搞软轴弯的前辈进来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放在台虎钳上,慢慢弯

网友B:
請加高熱後,便可~~!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把要弯的铜管里插入软轴,这样弯起来铜管就不容易断了,比别的论坛里说的往管子里塞沙子方便多了!

网友D:
用沙子,然后弄个圆角慢慢一点点弯。不难。关键是耐心

网友E:
插入一条比铜管内径少1MM的铁氟龙棒

网友F:
淘宝直接有成品卖,你还用得着直接搞弯啊

网友G:
还好见过一台弯管机

网友H:
1、在炉子上将铜管烧红退火
2、冷却后找个大口径的不锈钢锅,靠在锅的圆边上慢慢弯曲,弯一点量一下是否弯够角度,直到角度合适为止。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