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油门打到最大,转速还是不够啊,抖得厉害

楼主(2012-10-03):
MWC飞控Arduino  ATmega2560+MPU6050+HMC5883L+BMP085
刷的2.1的固件  X600的架子  好盈20A  朗宇X2212 KV980  1045的浆   2200ma 25c 3s电池

电调都单个校过油门行程,单个电机接在接收上拉力足够,什么原因?论坛里好像有人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没看到解决方法。

油门打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2NjMyMTU2==.html

这是装了电池在线调,油门抖得厉害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2OTI2NTYw==.html

油门输出不同步,而且会自己掉下来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U2OTg5NzAw==.html

网友:
飞机震动很大,把P和D调小,重零开始调 先调P在调i和D

网友:
GYRO数据感觉不对

楼主:
还是如此,都想先搞个kk玩下了

网友:
一般认为桨装的有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是不是桨有装反
然后楼主看看附加功能那 先把白框框都取消试试 记得改动后要write哦

网友:
我碰到过质量差的桨震动大的情况下会这样,测试的时候PID默认已有可以飞

网友:
传感器 Orientation 设置的问题。
看到没有,你的机器在Conf GUI里面显示是倒的(背面)。
严格按照FAQ来,测试保证传感器数据都对了然后再推油门,你没有受伤可算走运了。(我的右手上还有两条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