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2010 sp4如何破戒?pojie文件都有了

楼主(2012-10-03):
破戒文件都有了,不知道如何用,盼解!

网友A:
复制到安装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到安装目录下

复制的方法适用于2008版。

09版及以后的就越来越复杂了

网友A:
一样把两个文件复过去运行下面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把两个文件复过去运行下面的软件

结果如图

网友:
RE: artcam2010 sp4如何破戒?破解文件都有了

引用 楼主:
结果如图

你看一下是不是有个文档文件在里面

网友B(2013-04-09):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样

请教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