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2 索尼AS15 禄来HD2选择 在线等

楼主(2012-10-03):
狗2   索尼AS15   禄来HD2   真不知道要那个   大家帮忙看下!!!在线等

网友A:
狗2:很多兼容的夹持附件,整个系统最成熟,也最多人使用,但是晚上或者弱光下的视频画质实在是不敢恭维,而且同样是170度鱼眼镜头,狗2的畸变明显大得多。

索尼AS15:纵向机身布置,对于FPV来说有利于破风(比较流线型),但相对于狗2来说比较难固定在机身上,兼容的夹持附件也少得可怜。内置WiFi,可以用手机查看拍摄了的视频,弥补没有回放LCD的缺 陷(但WiFi暂时还未能遥控取景),晚上或者弱光下的视频画质最好(因为用了背照式CMOS,而且索尼的传感器技术一向领先)。同样是170度鱼眼镜头,我觉得AS15的画面畸变明显比狗2少得多,显得舒服一点。视频方面,120fps高速视频时可以达到720p分辨率(狗2最多VGA@120fps)。最后,基本版的AS15比狗2便宜差不多500元,狗2还不是行货呢!

禄来HD2:没用过,也没见过,不发表意见。

综合来说,如果经常拍高速视频(120fps拍摄,30fps回放,视频会放慢4倍)或者经常在弱光下拍摄,或者预算不多并且DIY能力较强(因为可能需要DIY夹持附件),建议索尼AS15,否则就狗2吧。

(以上都是在使用过两者的前提下的意见,不是意淫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觉得AS15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狗2:很多兼容的夹持附件,整个系统最成熟,也最多人使用,但是晚上或者弱光下的视频画质实在是不敢恭维,而 ...

很详细的解答!谢谢!

网友:
AS15 性价比更高~GO2 更适合 有云台的用户~

网友:
AS15 不错 ,我是youtube上看他录的视频 非常好看!!! 而且我觉得跟go2 比 有一点还特别吸引人,就是 是行货 ,有保修!! go2 买正版的就算1500,修一次,得多久,多少钱?

网友:
等个屁,狗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