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0元做母鸡,请大家出谋划策

楼主(2012-10-03):
最近中毒较深,想投15000元搞台机器,铸铁床身,直线线导轨,能啃钢的,不知道能弄个什么样的,大家多提提建议,有打算组团造机的也喊我一声。
还有请教专家们一点问题就是采用国产导轨会比用进口导轨便宜多少呢,精度和耐久性差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作,不如挑肥捡廋的去买,不能着急,一定会买个称心如意的。

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全铸铁光机12000,做过时效处理,将近200kg,稳定性好,台湾全新TBI丝杆PMI方形导轨滑块,不锈钢钣金件, ...

看着像山东的,我也喜欢,就是不想用电主轴,楼房噪音污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在改造和修理龙门铣床,全靠一台小钻铣床和车床做零件,要是没有这两台东西我连想都别想 ...

请教,我百度了万能铣床跟立铣床,好像说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其中炮塔铣也包括在里面了。

不知你所指的万能铣床跟立铣床是哪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在改造和修理龙门铣床,全靠一台小钻铣床和车床做零件,要是没有这两台东西我连想都别想 ...

我也是就是搞一台龙门雕铣机啊,觉得这种机床做什么都可以,改四轴都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数控炮塔铣床,还是龙门铣床比较省力?

我的意思是我现在在改造和修理龙门铣床,全靠一台小钻铣床和车床做零件,要是没有这两台东西我连想都别想搞,但这钻铣床和车床都很小,不好用,效率很低,等搞好了龙门铣床用他来改剩下的还有做其他活要比现在的情况快三倍以上,炮塔怎么能比得上龙门机床啊,工作台那么一丁点放个大点的东西都不好装夹,而且刚度还差,炮塔铣床这种不上不下的床,我连看都不看一眼的,搞机械要么选万能铣床,要么立铣床。

楼主:
引用 网友D:
TB有款 很大的新机器   14XXX元    行程很大  线轨的   非常正规   我不是枪手  只是看到过如此合算 强力推 ...

谢谢建议,这就去taobao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雕钢的机器当然好,机器的刚性是关键,刚性不好,精度再高也没用。要用质量好的方轨和滑块,电控箱要防干 ...

您给我一件很中肯,现在我就是想弄台别人搞的机器,不管是成品机还是比较专业的玩家高出来的机器,只要价格合适机器性能好就行,我是不打算自己做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造机或者改装修理机,首先要先熟练各种零件的工艺制作,普通机床操作,最好有一台铣床,一台车床,电焊机 ...

你说的是数控炮塔铣床,还是龙门铣床比较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跟机械维修店商量做一台硬轨的机器,据维修店的师傅说,做硬轨就是为了重切削,如果能做出来,要比他 ...

这是个思路很创新, 就是不知道具体方案可行吗,主要是在结构设计和材料上如果制作出来的机器效果好,这么大的行程多投入一点也值得,我觉得如果这方案可行的话,可以搞一台稍微小一点的,因为很少可能加工那么大的东西,小一点的一方面减少成本另一方面对场地要求也宽松一些,请专家们给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呀,想做台母鸡
想要大一点,6060左右的
但是又怕自己搞不动 ,所以暂时想搞4040左右的

我也想做台6060或7050左右的,能干点或的加工范围广一点,别太玩具了,能出点力气干点活的。不然一万多元纯为了瞎玩太奢侈了也。

网友D:
TB有款 很大的新机器   14XXX元    行程很大  线轨的   非常正规   我不是枪手  只是看到过如此合算 强力推荐

搜索  "6090雕刻机/小型模具雕刻机"

序号
性能指标
X,Y轴行程
600*900mm
Z轴行程
>120mm
平台尺寸
740×1120mm
最大运行速度
8m/min
最大雕刻速度
3m-4m/min
重复定位精度
0.05mm
最大进料高度
160mm
雕刻指令
G代码.plt.HPGL
软件运行环境
windows98/2000/xp
功率(不含主轴)
300w
工作电压
AC220V/50Hz
主轴功率
2.2kw
主轴转速
0-24000rpm/min
工作方式
步进Steper
整机重量
340kg

网友:
对于钢和较硬的金属宜采取铣的方式,不但切削声音柔和,而且机器磨损也小。如果用电主轴雕钢,有可能噪声惊天动地,并且火光四射,这种场面很吓人。我个人认为,雕钢的机器要配备能重力切削的无动力主轴。

网友E:
能雕钢的机器当然好,机器的刚性是关键,刚性不好,精度再高也没用。要用质量好的方轨和滑块,电控箱要防干扰,尤其是变频器和驱动器的布线要合理,工艺要好。自己做这种机器成本不一定比买成品机低,如果遇到加工质量问题成本会进一步上升,并且徒增很多烦恼。关键是外加工,外加工质量很难保证,楼主一定要慎重!外加工的尺寸精度很难保证,有些零件拿回来要再加工过,有些孔要自己打,否则补救都没办法。我的机器是铸铁底座加45钢,暂时精度还可以,但难保将来没有变形的可能,好在机器的刚性还可以,发生变形能通过调整安装螺丝补救。自己做这样的机器非常麻烦,尤其是对经验不足的人来说困难会更多。我是没办法才自己做这样的机器,也是第一次做;当然,再做这样的机器损失就会小很多——经验很重要。网上有可以雕钢的成品机卖,论坛上有些高手做的机器也不错,多参考他人的机器再作决定。

网友F:
我最近跟机械维修店商量做一台硬轨的机器,据维修店的师傅说,做硬轨就是为了重切削,如果能做出来,要比他们现在用的炮塔铣更管用,一刀3mm铣钢是不在话下的,他们用这种导轨帮人家做过磨床类的机器,效果很好。据他们说如果怕不够顺滑还可以用滚柱装在导轨面上,用尼龙做滚柱的保持架,这样效果也很好。
论坛的兄弟有懂的也请指教一下,这样的硬轨可行不?
还根据他们的意思画了个导轨图,导轨的上面那块跟滑块是用skd11热处理后精磨的,加工费连材料大约30块/kg,机架是a3钢,固定龙门式,xy导轨长度分别是1米和80cm的,整机做出来估计1吨上下,关键是现在没找着地方放这个大家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位朋友也打算搞台母机吗,是打算报名组团制作?我是没有制作能力想报别人的团一起造机。

是呀,想做台母鸡
想要大一点,6060左右的
但是又怕自己搞不动 ,所以暂时想搞4040左右的
纠结
不知道哥们想搞多大的 ,找到大队伍没有

网友B:
我的全铸铁光机12000,做过时效处理,将近200kg,稳定性好,台湾全新TBI丝杆PMI方形导轨滑块,不锈钢钣金件,喷塑电气箱,雕刻面积350mm*410mm,雕玉石也没问题,更不要说钢铁,全部自己加工,电气也可以搞掂,另外承接来图来样机械加工,

网友:
最好再有一个磨床,没磨床做东西太不方便,处处要外加协加工,贵的要死。

网友C:
要造机或者改装修理机,首先要先熟练各种零件的工艺制作,普通机床操作,最好有一台铣床,一台车床,电焊机,不然有你受的,我有车床和铣床都觉得困难,很多东西都要外加工。每进一步可谓千辛万苦,钱如流水啊。。。。现在基本把Z轴搞好了,等搞好这个了就方便拉,现在要搞一天的活用大铣床一次搞只要三个钟左右,比如打那个Z轴上的导轨安装孔以及滑块的安装孔,画线都要半天,放平板上画,要画得非常的准,不然钻出来装不上有得哭,因为铣床小,钻 长 和 大 的东西特别麻烦,谁钻过谁知道那种痛苦,数控大机床,一次装上,开平面,打孔,攻牙,爽飞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计划中……
报个名……

这位朋友也打算搞台母机吗,是打算报名组团制作?我是没有制作能力想报别人的团一起造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1出12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气木仓,蛋的模,玩家的话就叫母鸡表告诉人是我说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木仓,蛋的模,玩家的话就叫母鸡表告诉人是我说的哦

晕哦~危险品啊 我可不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个也别太投太多钱 跟我一样 头一热 第一个投了几万 出了个半残的巨人

现在正在扒帖子学习呢,借鉴前人的经验。

网友J:
我要是还有1.5W我就先上个二手的炮塔铣(7K~11K),剩下的钱改成数控加点刀具附件什么的。做鸡太折腾

网友G:
计划中……
报个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奔着什么目标去挑呢,给个方向。

主要看您的大方向,是开工厂?家用?地方大小?得想好了,折腾就得付出,水流千遭归大海,一切最后都划归到钱上。还有时间。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7680&extra=&highlight=%CE%D2%B5%C4%B9%A4%D7%F7%CC%A8&page=1

我的机器17000左右做的,供你参考。可换机头,一个是无动力主轴,铣钢比较轻松;另一个是800瓦的水冷主轴,可啃钢,但主要用于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您的大方向,是开工厂?家用?地方大小?得想好了,折腾就得付出,水流千遭归大海,一切最后都划归 ...

多谢 宝贵意见, 机器准备家用 但是想要强点的加工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要是还有1.5W我就先上个二手的炮塔铣(7K~11K),剩下的钱改成数控加点刀具附件什么的。做鸡太折腾

这个价位弄个炮塔铣改数控能达到什么状态,能加工多大工件,有什么弊端能给分析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