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推油门,,吱的一声不转了,,XXD2122 1400kv 30飞越 ...
猛推油门,,吱的一声不转了,,XXD2122 1400kv 30飞越电调

楼主(2012-10-03):
如题,好几次了,都是猛推油门起飞的时候就 吱的一声后马达停转,,,慢慢加油很正常,,,电调用的是飞越30A,,飞行中猛加油门没问题,,就是起飞时特别容易出现此状况,,实在是搞不懂,,是电调设置问题吗,用的是固定翼模式,其他都是默认的,,,求高手帮忙诊断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试试看调一下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调一下进角
明天试试

网友B:
这问题我知道,之前我也遇到过,是进角的问题,你换个进角试试看,如果还不行就说明这款电调的所有进角与你的电机都不配合,那就只能换个牌子的电调了。
我飞3d固定翼的之前买了蝎子4020和双天80a电调就是猛推油电机尖叫一声就不转了,而且换了进角也没用,最后换了ztw的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C(2012-11-02):
请问,什么是进角,是摇控里面调的油门曲线,还是电调的油门曲线?

网友D(2012-12-18):
什么是进角,给扫一下盲

网友E:
失步了,进电调的菜单把进角调高一些,也许能解决。

网友F:
还有其它原因也会导致此状况,我的YT500MX电机和TY原厂70A电调就是这样,高中低进角都试过了,发过帖子YT至今也没说出个256。

网友G:
我也遇到过 XXD2212 KV1400和好盈天行者40A 先是推了一点然后猛推了一下 电机就不转了
重新上电后电调没有任何提示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