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斜齿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2-10-03):
先问下用斜齿有啥优点呢?再问下我手头有450 13T斜齿配3500KV的的电机大桨转速会不会太高呢?有经验的朋友劳驾指点下哈。

网友A:
优点:降低噪音,齿面接触面积增加
缺点:有轴向力

网友:
13T肯定高了啊,扭力不够容易掉转

网友:
大桨转速:13/121*3500*11.1*0.85≈3500转/分  对我来说稍微有点高,我450的大桨转速一般在3200~34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点:降低噪音,齿面接触面积增加
缺点:有轴向力

有轴向力?
不太明白,是哪个方向的呢呢?求解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轴向力?
不太明白,是哪个方向的呢呢?求解释,谢谢

齿牙倾斜以后有个向上的分力,所以顶级机型用人字齿。

网友:
等用完普通齿 再用剩下的10个斜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牙倾斜以后有个向上的分力,所以顶级机型用人字齿。

谢谢高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