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APM项目的4轴模拟器ArduCopter SIM再次升级,这次变3d的了。调试pid方便了

楼主(2012-10-03):
转自:http://www.jasonshort.com/

简单说下基本用法:
点下面的 START SIM,开始运行了
点Show Joystick显示遥控器,可以操作.
点Show Gains 设置各种详细的参数
还有个非常要重的  START SIM 右边的下拉列表“飞行模式”,这个块很复杂,只挑几个常见的翻译下稳定(Stabilize)
高度保持(Alt Hold,不需要 GPS,只用气压计的那种)
悬停(Loiter,需要 GPS)
回家(RTL,需要 GPS)
自动(Auto,需要 GPS)

这是APM开源项目的强大特色之一,模式多且有些很复杂,并不停的更新进化。你想搞懂这些模式的话需要仔细看这里
http://code.google.com/p/arducopter/wiki/AC2_ModeSwitch?wl=zh-Hans

网友:
3D了??我看看去

网友A:
还是2D啊!!哪里有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2D啊!!哪里有3D

一个基于页面的免费模拟器。。。你还指望它画面是3D的就是让你调试PID的,请别把他当G6,G5.5等等商业模拟器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基于页面的免费模拟器。。。你还指望它画面是3D的就是让你调试PID的,请别把他当G6, ...

楼主说,在线模拟器再次升级,这次变3D的了!是你误导我们在先!
我看了,还是2D,变3D就网页的引擎来说,,不可能,,所以我才发质疑回复!!
你误导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在线模拟器再次升级,这次变3D的了!是你误导我们在先!
我看了,还是2D,变3D就网页的引擎来说 ...

之前版本是只能对z轴x轴操作(侧视图),目前这个版本又加个窗口(俯视图),就变成了3轴操作了,3d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另我也注明了是用来pid调节的,看您在这个论坛的级别也不是新手级了,一般概念下,像这种用来调抽象复杂的pid节的东西,是不是3d画面的,您觉得意义大吗?这样还是你误解了的话,我只能表示万分遗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版本是只能对z轴x轴操作(侧视图),目前这个版本又加个窗口(俯视图),就变成了3轴操作了,3d指的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