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计算问题,请教很多高手都解决不了,请大侠帮忙

楼主(2012-10-03):
这个结构,布带下面是断开的。左边是一整卷布,缠到右边的轮子上。
布轮直径400,布轮和布总重量100kg左右
电机1500转,做了1:5变速,变成300转
布的速度就可以算出来是400*3.14*300转*60分种=22KM/小时

问,这电机要选择多大功率的,好多人算出来都是要3KW以上。
但是电动车虽然只有500W却能载重100KG,跑50KM/小时。为什么?

网友A:
500W电动车就是空车都跑不到50KM,你看那个时速表是错误的,500W最多跑40KM,拉100KG的话是靠起步后的惯性的,并不是因为500W就长时间拉得100KG的负载的,起步后的惯性加在车上实际电机受的是轮胎的阻力而已,并不是一直负载是100KG,你这布的阻力多大呢?阻力不大的话,300转的话1KW应该够用了。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卷布机?这个不要多大功率,我们这边很多布行用普车拆了刀架改的,他们行内话叫拉布把一卷布拉长一两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W电动车就是空车都跑不到50KM,你看那个时速表是错误的,500W最多跑40KM,拉100KG的话是靠起步后的惯性的 ...

那奇怪了,不知道要用什么公式来算。我那朋友的公式,很复杂,又算扭力又算惯性的,最后就得到需要很大扭力,得3KW以上的电机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卷布机?这个不要多大功率,我们这边很多布行用普车拆了刀架改的,他们行内话叫拉布把一卷布拉长 ...

哈哈,他们都是人才啊。但是那样拉布,重量估计没有100KG。

网友:
可以做试验啊

网友:
不明白作什么用的,难道把卷好的布再卷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他们都是人才啊。但是那样拉布,重量估计没有100KG。

五百米的布的说多重

网友:
用大的不吃亏,老师说过电机大点负载低省电,身大力不亏,故障低啊

网友:
与 加速度 负载特性 传动效率 有关功率选择可能会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网友:
这个计算要考虑惯性,根据电机的启动扭矩和转速上升的时间等计算的,很多人不会是很正常的。电机的启动时间一般有限制的,也就是说从上电开始到额定转速之间的时间不能太大,否则电机发热严重,属于小马拉大车,加速太慢。因此这个需要根据电机的特性曲线来计算的

网友:
用手头的电机试验最直接,理论计算是理想状态。很多因素没算在内。

网友:
实验最要紧   ,,,理论计算没用

网友:
只能算个大概 实际轴承阻力 各种摩擦力没法带入计算

网友:
如果不是自己用,是厂里面用当然大点好,故障少
但如果是自己用的哗,用1到1.5KW应该就差不多了,多了浪费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卷布机?这个不要多大功率,我们这边很多布行用普车拆了刀架改的,他们行内话叫拉布把一卷布拉长 ...

这样来赚钱???和偷和造假有什么区别?/ 易粪相食?

网友:
这太有才了,怪不得布买回来后都要缩水后才能裁剪。
建议按10KW来算,越大越好,这样可以拉的更长,一卷布可以当一卷半的布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来赚钱???和偷和造假有什么区别?/ 易粪相食?

卖布的和染布的都是这样干,每一千米就能拉长一米左右,所以以后买衣服缩水别怪买衣服的,怪就怪卖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