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的面板 拨动键 功能?

楼主(2012-10-03):
第一次用这种控  用不来啊 说明上也没  RUDO D/R     AUX4               AUX5         FMOD
                                                  ELEV D/R      GEAR               MIX            AILE D/R                  这8个代表什么。。。

网友:
可以自定义,想干嘛干嘛,在配置输出里面有设置~~~

网友:
可以自己设置的 不一定对应的 看个人习惯!

网友(2013-01-30):
本来的英文啥意思啊?

网友A:
虽说这些可以自主定义,但按照他们天生的功能一一对应设置还是比较科学的习惯。因为这样可以增强你的设备的兼容性(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别人要玩你的飞机,如果你是按照遥控器上的标识设置的那他很容易就能上手,如果不是的话因为沟通不畅和个人习惯很有可能导致炸鸡)。但这些开关不一定能够全部派上用场(视你遥控的对象复杂程度而定)
我给你大概讲一下吧楼主RUDO D/R(方向舵)ELEV D/R(升降舵)AILE D/R(副翼)GEAR(起落架)MIX(混控)FMOD(飞行模式)AUX4&AUX5(辅助旋钮,一般对应线性微调)

网友:
嘎嘎 学习了 这个控我也才到手 正郁闷呢!

网友(2013-03-24):
我的快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说这些可以自主定义,但按照他们天生的功能一一对应设置还是比较科学的习惯。因为这样可以增强你的设备的 ...

RUDD  应该是油门锁定

网友(2013-05-07):
直机就不需要那么多了~怎么顺手怎么设定

网友B:
我的是天地飞7,也不会设置呢

网友C:
我到手也折腾了几天

网友D:
d10上面按键定义

网友E:
同是D10飞电直也就那么几个键需要用到

网友F:
看帖必回,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