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电直 斜盘的选择 大家推荐个

楼主(2012-10-03):
1250 .610 还是9660

楼主:
我500机可以用 标准舵机

网友A:
1258 610

网友B:
请问一下,标准舵机与你所列的1250 610 9660三种都有哪些区别吗?
是尺寸有所区别吗?

网友C:
610,性价比高

网友D:
我也是610呀。。

网友E:
怎么只有我9650.....

网友F:
我用650 和1210

楼主:
决定了 斜盘 610 . 锁尾 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