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FPV改装,设备全外挂,试飞成功

楼主(2012-10-03):
两栖冲浪者改FPV,设备仓狭小又不愿意机身开孔,设备全外挂。试飞成功。
配置:朗宇X2212 KV2100,仿APC6×4两只并用,好盈30A,A控,图传5.8g,400mW山寨货。
赞A控的自动平衡模式,设备外挂后左右不平衡,全靠强大的自动平衡模式。

网友: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

网友:
怎一个牛字了得

网友:
风阻大了不少

网友A:
降落一不小心不就XX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一不小心不就XXX了...

降落时那个部位是机翼和机身的结合部,不容易碰到。除非机翼从根部折断。
只是阻力大增是免不了.不过慢飞的影响不大.

网友:
桨貌似装反了

网友:
装2个桨推力增加多少?

网友:
桨倒是没装错,想知道两个桨的推力效果如何

网友:
貌似KV值高了???

楼主:
我只知道两个浆推力更大,没有实测过.之前用过6×4.5的三叶浆,也可以。
KV值刚好,飞行时电流计最大只有7A,平飞,30%油门。
起飞时50-60%油门。

网友:
楼主两个桨这么装效果怎样?

网友B:
楼主说的A控是什么?是A3控?楼主的载机翼展多大,全重多少啊?有没有用OSD和GPS?柏通1.2G的距离怎么样?

新人,正在FPV潜水,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A控是什么?是A3控?楼主的载机翼展多大,全重多少啊?有没有用OSD和GPS?柏通1.2G的距离怎么样?
...

A是Arkbird,OSD版带GPS。载机就是普通冲浪者。
柏通没有用过。我的杂牌可以在300米以内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A是Arkbird,OSD版带GPS。载机就是普通冲浪者。
柏通没有用过。我的杂牌可以在300米以内稳定

ARKBIRD的控,怎么不能自动回航?

网友B:
引用 楼主:
A是Arkbird,OSD版带GPS。载机就是普通冲浪者。
柏通没有用过。我的杂牌可以在300米以内稳定

Arkbird怎么不能自动返航?

网友:
出了不好看 没别的 不错

网友C:
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kbird怎么不能自动返航?

要自动返航需要带GPS模块,同时至少六通道遥控。你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他的专卖店咨询,购买的话店主会提供基于天六详细的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飞多久?

用2200电池,飞十五分钟,还剩11.3V电压

网友:
不错了,开始玩FPV 了,会玩,嘿嘿

网友:
外挂不美观,改成半埋式的好一些。

网友(2012-11-05):
装2个桨,正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