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用户 .a灰控三段开关到底是怎么设!!!!!

楼主(2012-10-03):
想把aux2通道变成三段开关对应飞控 平衡 航点 返航 接收机不知接那个对不上

网友A:
aux通道和一般通道的正反是一样的,看看这个视频咯

利用3个舵机,测试56通道正反,以及是否设定失控保护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4Njg3Njk2.html?f=131521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通道和一般通道的正反是一样的,看看这个视频咯

利用3个舵机,测试56通道正反,以及是否设定失控保护 ...

我试试不错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