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宏卡,我算是服了你了

楼主(2012-10-03):
MASTER CAM软件里的刀路俯视图

今天干活,挖一个圆孔,挖了十几个毫米,刀突然撞了。赶紧关步进电源。停软件。看了一下刀路图,傻了。

网友:
没大看懂

楼主:
MASTER CAM刀路侧视图,从上到下同一直径,刀路正常。

网友:
要后处理的

楼主:
到了该死的维宏软件,因为没有刀路预览功能,只有干到出事的时候才知道有问题。
可以看出最下面那层圆已经严重偏离。
注意是维宏的软件就已经偏离了,实际设备撞刀。

楼主:
这张比较清楚点。

网友:
这是咋回事啊 同用维红同关注

楼主:
再来一张,就是因为下层那根偏离的刀路,导致撞刀。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或者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同样的刀路,放到MACH3软件里,MACH有刀路预览功能,在开工前可以看到整体刀路的情况。
刀路现实没有问题。

楼主:
MACH3显示刀路现实没有问题。后来我实际开机的整个过程也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这样的维宏我们还能用吗?因为不支持标准的G代码,和刀路预览功能。我常用的MASTER CAM 和PM出的刀路经常报指令不能被识别。
还是MACH好啊。
有点怀念之前有个坛友发起的德国卡团购了。
我们真的要换吗?

网友:
没用过维宏卡不知道什么情况,不能用单独的软件阅览一下吗?

网友:
不要怪维宏,应该是电機失步的原因.

楼主:
折腾兄,看帖不仔细啊。维宏软件没有刀路预览功能。
我用MACH预览是正常的。
撞刀后我才去用MACH预览的,之前出过好几次撞刀的事情,但是都没注意到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腾兄,看帖不仔细啊。维宏软件没有刀路预览功能。
我用MACH预览是正常的。
撞刀后我才去用MACH预览的, ...

维宏有预览功能的,只不过叫模拟运行罢了

楼主:
MX0530你好。大家使用的维宏是开环的,电机失步是不会反应到软件的刀路显示里来的。

网友:
维宏可以模拟一下,用维宏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关注
有用USB CNC的么

网友:
同情一下

楼主:
那个仿真功能吧,我很少使用,因为花时间。
关键是同一个刀路在MACH里没问题,在维宏里就这样了,我都不敢使用了,除非每次开机前做一次仿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注
有用USB CNC的么
只要你让你的头像不在上下动,我就告诉你我在用

楼主:
波动大校,我之前就用MACH USB CNC 佳门科技的。感觉不错,但因为MACH软件有点问题后来就入了维宏卡。今天又用回MACH了。

网友C:
维宏有模拟,之后还有统计,挺好的,加载G代码由于不预览,所以比mach3快很多,但是有些G代码不支持,比如循环钻孔,不过mach3貌似也不支持

网友D:
虽然没明白楼主说的是什么,不过支持楼主换mach,直接用并口吧,很好用的。
卡就不用买了,总共几十的成本,淘宝卖小千把块钱,总感觉谁买谁是冤大头的味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关注
有用USB CNC的么
怎么你也想搞cnc

网友F:
刚用的维宏,,,不知道会不会也出着问题。。。。

网友G:
我用过没有象楼主说的情况。

网友H:
维宏有仿真
不兼容是你后处理不对

网友I:
应该是后处理不匹配,把刀路尾段改下就行了,其实mach也不错,没必要弄微红

网友J:
维宏有仿真功能~可以看刀路有没有问题的|~并且模拟的速度并不慢。我一直用PM出刀路~一直没问题,只不过我没有维宏专用的后处理,现在用的法兰克的。点孔我用精雕做的程序也很好。usbcnc我也在用。

网友K:
我觉得您还是先仔细研究一下维宏软件,直接下结论这种习惯不太好

网友K:
我天天用维宏下铝料,正版卡盗版卡的都有,步进伺服都有,我怎么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关于不能识别的问题,你选的后处理时不时对呢?

网友K:
是否可能你有的部分用的圆弧插补,而有的部分用的直线插补,但是在维宏系统中没有正确设置,还就就是ijk部分的设置,有关圆弧圆心的

楼主:
感谢大夫和各位的回复,
我是PROE造型,PM或者MASTER CAM出的刀路,后处理都是选的法兰克普通机的后处理。
可能大家都有事先仿真的习惯,所以才避免了这种事故,我没有这种习惯,看来得改改,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做些单件的东西自己玩,很少去模拟运行一下。
关于圆心的设置,本人也是半桶水,不是特别清楚。好好补习一下。
LYW88你好,程序并未运行到末端,还有几百行未运行完就出事了。

楼主:
有PM或者MASTER CAM里维宏的后处理吗?
哪位大虾可否帮传一下?

网友L:
一直用 3D 感觉很不错啊 但是用XP系统运行数控 始终心里面毛毛的 有条件用单片机做个专用G代码解释器就好了

网友M:
用维宏觉得很简单,可靠性高。

网友N:
国产低端系统出点毛病那是应该的,稳定那是国际大牌的特色,上次看见工业雕刻机用的正版上海维宏系统蓝屏,居然会蓝屏,

网友O:
感觉应该不是卡的事,既然同一个NC在mach3是好的,好像也不是后处理,可能是干扰吧
应该看看卡的说明书都不支持哪些代码,才好最后判定

网友:
维宏解释G代码的应该是软件不是卡,不同版本的软件用在同一卡上有不同效果哦。但很多版本和卡是不通用。
我最想要的是它对M99的支持,我试过在同一卡上装不同版本软件 就有一版本支持另一版本不支持
像楼主这情况应该是G代码不支持所致,可以在后处理里改成它能识别的方式输出。今天刚好做了个循环钻孔的刀路,明天要上机试一下。
维宏给不同牌子的雕刻机软件它所支持的代码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对代码的支持应该可以加进去的,期望有高手能教一下。
MACH对代码支持非常全面,用起来也很好,就我觉得唯一一个也是最不能接受的一个缺点是它在运行中按停止不是减速停止,这一下如果是步进电机的话是肯定丢步的。这个也请教一下有高手能解决的吗?

网友:
M98M99都不支持,要换成M17和G65才能用。魏宏卡的特点是系统资源占用小,操作简单,相应的功能也简单,但是如果有回差的话,做补偿会很麻烦,对电机驱动都有很高的要求,操作界面不如MACH3全面强大人性化,使用效果上不如USB CNC,设置单步进给尺寸太麻烦,最后是小键盘上的上升和下降按键容易误操作,为此我没少撞刀。以上三种卡我都用过,现在用USB,哪都不错,就是对系统要求高,不太稳定,现在已经基本摸清他的脾性了。

网友:
elediy2008你好,本人经验不足见笑了以后定当加倍努力學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