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的MD塞斯纳炸了,改装了一下

楼主(2012-10-03):
    今天10月3号...去了马鞍山市政广场飞,白天平常没什么人,今天人稍微多点,和往常一样...收拾下起飞,没想到上天以后突然刮大风,一阵一阵的...因为周围有些建筑物,风向不是很好判断,而且被风吹的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飞机抬头...最好炸鸡了,在空中飞了大概1分钟多,电池甩了出来。。。。。。。。。。。。。。。。。。。。。。。。。。。。。。。。。。。。。。。。。。。。。。。。。。。。。。。。。
   下午回来,饭都没怎么吃,看着可怜的塞斯纳心疼,于是改装了,下午六点多改装结束,我说下我改装的方面,麻烦大家帮我挑挑错
   1。副翼增加了向下的角度2度左右
   2。电池完全改装进入机舱内部,下午电池意外的甩出来了,怕下次电池损伤,而且在机身内部用泡沫隔离出来一个电池仓,大概在前轮正上方
   3。电机右下拉脚,因为前部几乎全损,右下拉脚我基本取消了...但是稍微有一点...
   4。原来的电池仓前部加了2接7号电池配重
   5。对前起落架顺便进行了加固

   准备后天继续飞,请问上面的一些改装可不可提高抗风性能,或者能抑制住飞机抬头??希望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電池往前配重~會比較好飛一點,電機下偏角一定要有~不然一加速飛機就抬頭很不好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池往前配重~會比較好飛一點,電機下偏角一定要有~不然一加速飛機就抬頭很不好飛~

嗯...那个拉脚是不是要比较明显才行呢??需要多少角度啊

网友B:
啊  怎么炸鸡了
电池不能再往前挪,还是电机挡住了?劲量别加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  怎么炸鸡了
电池不能再往前挪,还是电机挡住了?劲量别加重

电池放在下边重心有点靠后...今天风好大.!一吹就抬头...吓死我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可否稍许调下升降舵……

网友:
右下拉没有的话肯定没法飞了,飞机勉强飞起来也是斜向吊机一样,非常难控制,下拉尤其重要。

网友C:
楼主电动机可以向前面延长出去一个电动机位置  否则头轻,md的铝合金电动机座你可以加垫片调整右啦和下啦角度,加配重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动机可以向前面延长出去一个电动机位置  否则头轻,md的铝合金电动机座你可以加垫片调整右啦和下啦角 ...

谢谢我今天下午加大了下拉的角度  果然可以爽飞,而且我把电池放在机舱内部,要好了很多

网友:
我也今天炸    垂直着地   没事 泥地

网友:
在市政广场飞啊,改天去看你飞啊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我的塞斯纳也是摔得惨,主要是前轮损耗的厉害。摔断了。后来买配件修好的,明天飞,不知道会不会再次摔断。

网友(2012-12-19):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马鞍山的?果断加好友啊,我加离市政广场也不远  qq296749821

网友:
新版MD塞斯纳确实有头轻的问题  老版就没这问题

网友D:
楼主的改装略费劲啊 首先 我的电池也甩出来过 是俯冲拉起的时候甩出来的 办法是 裁一块KT板 用纤维胶带和魔术贴做个盖盖上 问题就不大了
抬头问题 我的办法是 增加了 飞机下拉的角度 和略微调整升降舵 效果不错 调整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