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BLS251 多少电压输入合适?

楼主(2012-10-03):
FUTABA BLS251 多少电压输入合适?请知道的朋友来回答下

网友:
标称是4。8V,6V以下我试过,没问题

网友:
以前曾经发过一个解释舵机标称电压的帖子,找不回了,重新解释一下。

由于现在的电池总类很多,电压又不一样,所以每个厂家都会采用一种电池电压来确定电子设备的标称电压。

Futaba就是采用镍镉电池的。由于镍镉电池的标称电压是1.2V,所以Futaba的设备标称电压是就是4.8V,意思就是可以使用4节镍镉电池。

而镍镉电池的满电电压可以达到1.5V,4节就是6V。所以futaba的设备如果能使用4节镍镉电池,必然可以支持6V的电压。就像3S锂电上面都是标着11.1V,但是大家都知道充满后是4.2x3=12.6V。

这其实是使用电压和标称电压的区别。使用电压是一个范围,而标称电压一般是这个范围的中值。比如Futaba电子设备的使用电压就是3.6V~6V,而标称电压就是4.8V。

网友:
他写的4.8v只是标准非锂电池组的电压,意思就是4.8v的电池上上去就行了,但实际上4.8v的电池冲满电的电压有的高达5.8v所以251的电压6v以下是不可能会有问题的。但你用标称6v的电池,充满电的电压会到7v左右就可能会出问题了,推荐降压器或者降压线控制电压,不然只是为了251的4.8v用6v以下的接收电。斜盘舵机咋办呢?飞机大了咋办呢?要暴力咋办呢?(虽然futaba bls251在7v以下有人测试无问题,但那是尾舵机,坏不得,也抖不得。)

网友:
6V,可以用

网友:
6v以下都木有问题,还有超压使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