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V里的头追方式可否用在Z15的操作上?

楼主(2012-10-04):
本来预定了一套Z15相关设备,但纠结于一个人在操作上多有不便,一时到拿不定主意了。即使用14通的遥控,一边驾驶飞机再一边遥控云台,恐怕一定是手忙脚乱不太靠谱吧。在固定翼的FPV飞行中,有些人一直在用头追设备来控制摄像头转动,是比较方便的,如果能够把头追的方式也应用在类似z15这样的云台上,那样操作起来会不会容易的多呢?这里能人辈出,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厂家是否也有类似的产品会出炉呢,期待。

网友A:
我也非常希望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非常希望有这个功能。

呵呵,我是非常非常希望有这个功能。昨夜查了下,好像还出来了三轴的头部传感器了,不过,问了商家是否能用在Z15上,可没有得到回应。把查到的东西的图片及简单说明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参考,如果能用那真是太好了。当然,大疆能出来相关配套的产品那是再好不过了。

技术参数(引述):产品名称: 三轴头部运动传感器
产品净重: 10g(模块)
产品尺寸: 40*28*7mm(模块)
供电输入: 设备取电 (FUTABA 9-12C 方形教练接口)
兼容设备: FUTABA 9-12C 带标准方形教练口
设置指示: 有 2LED
包装形势: 模块裸板
传感类型: 地磁传感器
控制通道: 3通道 任意分配接收通道

网友:
好东西啊,价格多少啊。正好有个FUTABA的控。

网友B:
这个是地磁头追……还有老程,你这想法是好,但实行起来麻烦……第一,那么贵的设备,你是拿来拍东西还是fpv。如果拍东西,还是要2个人操作,拍出来的视频才好看。fpv那也太奢华了。第二如果你带着眼镜飞。一直都是向前的画面,很单调……飞动作有些时候是必须要一眼看飞机,一眼看监视器的,这样视频感觉才好

网友C:
当然可以,头传只不过是输出一个信号而已,只和控有关,不过这玩意儿FPV好奢侈..

网友D:
问题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地磁头追……还有老程,你这想法是好,但实行起来麻烦……第一,那么贵的设备,你是拿来拍东西还是fp ...

完全正确!我说的LZ总听不进去,看看这里说的多有道理!!!LZ还不听吗?别又说搞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地磁头追……还有老程,你这想法是好,但实行起来麻烦……第一,那么贵的设备,你是拿来拍东西还是fp ...

呵呵,我觉得用头追就是为了省出一个人手,两个人一起配合是很需要磨合的。而头追的感觉应该像我们在空旷地场地上开车似的,在行进中可以东张西望,只要你把握好前进的方向就OK了。玩儿了几年的FPV,每每看到自己航拍出来的片子总是不太满意,不够稳,因此想尝尝这高科技的东西。谢谢你的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头传只不过是输出一个信号而已,只和控有关,不过这玩意儿FPV好奢侈..

呵呵,固定翼那么快的飞行速度,用头追都可以随心所欲,多轴想必就会更加容易了吧。在近一段时间的多轴FPV中,我感觉多轴要比固定翼更容易的多,更好操作了,所以都很少飞固定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大

看来是可行了,回头一定试试,谢谢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完全正确!我说的LZ总听不进去,看看这里说的多有道理!!!LZ还不听吗?别又说搞不懂啊{:1_71 ...

呵呵,老张啊,你这是在和我作对啊,明明是可以的嘛。开始我是怕那个头部传感器与Z15云台难以结合,现在看来好像是没啥问题,我看,在实际操作中,只要你的脑袋别晃得跟拨浪鼓似的,应该还是很好驾驶它们的

网友D:
■■比小斯还强大的多轴。。不是标题党!!有视频■■求大神仿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281
在里面有一个类似是视频 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小斯还强大的多轴。。不是标题党!!有视频■■求大神仿制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谢谢,这个视频看过了,很强大!不过,都是些铁家伙啊,看着很重啊。我最近在搞木制的机架,感觉还是不错的,造价低廉不说,震动要小得多,不会像金属或碳管之类的那样自身就震颤的很,相比较,木制材质上的特性,可以消耗桨和电机带来的震颤。那个云台的性能看似很不错,但是做起来一定很有难度啊,

网友E:
RE: 和你“作对”的人连夜为你测试、编辑,嗨!

LZ:已经测试了,没问题。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已经测试了,没问题。请看......

哈哈哈,我的老哥你真可爱!你与XA对拜天地呢?你笑死我啦!!!!!
                       非常非常的感谢!!!!!
   呵呵,看来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啊!你的这个实验对我很有鼓舞作用,下一步与厂家沟通沟通,如果在z15上能够很好的应用,那么,我就来他一套与你共分享,多谢多谢!

网友F:
期待进一步测试,等楼主成功了,请PM一下啊,,,我也想用这个方式控制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进一步测试,等楼主成功了,请PM一下啊,,,我也想用这个方式控制云台。

呵呵,楼上的老哥已经在普通的云台上测试成了,现在就看能不能用在这个Z15上了,如果可行,那将是革命性的,省去了一位云台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LZ:已经测试了,没问题。请看......

你的云台跟我的差不多,你拍的视频抖动的厉害吗?我的果冻严重。

楼主:
那么问题又来了,能达到头部控制,s800+悟空+z15是否还需要14通的接收呢?我使用的是10C2.4G、8通接收机,请知道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的云台跟我的差不多,你拍的视频抖动的厉害吗?我的果冻严重。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6122&extra=page%3D2看看便知

网友(2012-12-14):
头追控制云台没问题,至于通道数量要核对清楚我认为14通够用了

网友:
Z15默认方向锁定模式就可以了。12通一人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