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带子的扣子有时候自己卡到,松开,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12-10-04):
就是这个扣子,有时候卡到 不小心就松开了 不注意的话 就会摔坏控,我现在用软线固定了,可是又不方便拆卸了

大家给推荐下用什么扣子好???或者怎么弄

网友:
没遇到过哦

网友A:
加个橡胶套,把卡扣打开后穿进去,扣好后把胶套撸过来就行了~撸撸~~
要么就换那种有螺纹锁紧的,记得小时候有那种穿钥匙用的,呃,好遥远的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橡胶套,把卡扣打开后穿进去,扣好后把胶套撸过来就行了~撸撸~~

是可以 不过不知道哪有这种胶套?

网友:
油机的油管咩....还是什么管了,不是很多人拿来包遥控器的拨动开关杆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7959

网友B:
炸控的前兆

网友:
不要用这种扣子,这种扣子容易断,我新买的挂带都是直接弄断,换上2元店买的登山扣。。。。铝的,实用方便,

网友:
找个软管就套上了,实在找不到,试试网线的外皮

网友:
据说这种比较安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好没省炸

网友:
遇到过 以前的控这么炸过

网友:
不用控带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