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道状态 抖动

楼主(2012-10-04):
我用的是天地飞7
模拟器上有一点点的抖动

在飞控的软件上也有跳动

但是遥控自带的液晶显视却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

有影响吗?

如何解决?

请各位高手 指教一下

网友A:
是这样的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我的控就没有抖动,是不是控的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C:
校准校准再校准!!!直到不抖了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控就没有抖动,是不是控的电位器的问题

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校准再校准!!!直到不抖了为止

感谢您的指点~
我再校正几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 应该问题不大

飞的时候 就往这方向偏

网友:
在接收也是这样的话应该是电位器问题了,清洗一下就行,用WD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