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现自宫根本不是掉转引起的——恰恰是动力强劲下发 ...
突然发现自宫根本不是掉转引起的——恰恰是动力强劲下发生

楼主(2012-10-04):
空中自宫根本不是掉转引起的,恰恰是动力强劲下更容易发生。
很多模友认为因掉转才发生自宫那纯粹是个误区。
自宫的罪魁祸首是桨夹相对太松,只要桨夹上紧了就不会发生自宫!
发生自宫的必要条件是:
1、桨夹过松 2、动作过猛 3、动力强劲。
自宫是这样发生的:
3D 飞行中,大动作->大桨迎风阻力骤增->在动力带动下桨夹与大桨的摩擦力传递不了此时所需的
能量->大桨严重滞后出现夹角角度->当大桨动作是下摆时就会与尾管相碰->自宫发生->空中机毁桨完->自由落体->严重解体。
由于发生在瞬间,只有经历过多次的模友才会有感觉所发生的一切。

网友A:
掉转后再大油门,加上楼主上述

网友B:
"自宫的罪魁祸首是桨夹相对太松"保留看法

网友C:
还没悬停的路过

网友D:
1、桨夹过松 螺丝不装紧,不打螺丝胶,射桨必然嗖嗖的,砍到尾管就不奇怪。
2、动作过猛 没看说明书,设置错误导致循环螺距或集体螺距超过设计。
3、动力强劲 这个概念比较模糊,如果按厂家配置来,也不存在自宫的可能。唯一可能的是不合理齿比动力配置,有可能甩弯主轴后自宫。 6S高压配置+90%定速,4S配4200KV马达都可达成。
任何一款产品的规格,厂家都有多年的设计和测试,自宫都是人为过错导致的~~~

网友D:
飞450~500~600至今还没遇到自宫的情况,估计以后也遇不到。。。

网友E:
被楼主点名了。

网友F:
不是靠桨夹传递的,是离心力。转速越高,离心力越大,桨就甩直了。一般都是螺距,油门曲线设置不合理,大桨负荷过大,转速无法传递能量让它甩直造成滞后砍到尾管。还有3d砍尾管有一种可能是轻微扫齿,一推正大螺距就砍。

网友G:
还没悬停,学习先。

网友H:
学习了,静心研究下

网友I:
我认为有些道理。

网友J:
貌似,桨的离心力很大吧,

网友:
还有桨软.

网友K:
能不能出个桨夹限位器阻止桨夹角过大

网友:
我感觉 就是螺距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出个桨夹限位器阻止桨夹角过大

每个直升机厂家的说明书中,都有注明旋翼头支持的最大螺距和推荐螺距范围,超出的设定,必然引发机械故障。
真要不看说明书瞎搞,靠所谓的“桨夹限位器”去阻止螺距过大,结果就是烧掉3个舵机,或许更坏的结果。。。。。

其实绝大部分直升机都带纯天然“桨夹限位器”,不信可以把有副翼飞机螺距设置到20度螺距以上,看看是不是舵机转堵,限位器顶死在中联上,哪怕把集体螺距设置得更大,也只能到这里了。
无副翼可以设置到25甚至30度螺距,然后油门打满,看看是不是舵机转堵,连杆是不是也快崩开了。
不过也不排除一些特殊机型,螺距可以超过30度,或者更高。还不顶死螺距的话,可以往50度甚至90度试试。。。 总有一个设置是可以达成自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