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照《无刷电调DIY+程序固件

楼主(2012-10-04):
我参照《无刷电调DIY+程序固件》做了一个,但是里面的M8很快就发热,是怎么回事?(我是纯手工做出来的,里面线路走向动了一下,查了后好像没有错)

网友A(2013-03-19):
呵呵!肯定是你做的是有问题的,好好的检查下,我在2011年就做了个成功了的,最经自己捣鼓程序,也基本上可以了,还待完善。

网友B(2013-11-27):
PCB上芯片的21脚没有接地,需要自己改一下。我弄的也不能转,但是电机有响声,还在进一步排查是什么原因。不知道楼主的内部8M晶振校准时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