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纠结无刷或油动大脚,老魔们给个推荐

楼主(2012-10-04):
淘宝看了好久,纠结无刷的无限94111,恒龙的3851或油动的恒龙3850-3升级版 及 无限94188

或大家给个介绍 性价比,做工好,舵机耐的。。。

网友:
首先不我是老魔。看你动手能力怎么样,耐心怎么样,如果好,就上油的,锻炼意志,也能多学点东西。无刷的就是简单点。恒龙听老魔说塑料件不行。无限比恒隆强点,但是原厂的控不好。还有这两个牌子的原厂舵机都不行。

网友A:
我就是玩3851的,之前纠结这问题,结果还是玩电的。我就因为这价位的油车没有倒档,所以没玩油车。还有油车在大街上跑太招摇。现在我用无刷的感觉比油车猛。全油门根本不能起步,一上油就翻车,所以光是修车也花了不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玩3851的,之前纠结这问题,结果还是玩电的。我就因为这价位的油车没有倒档,所以没玩油车。还有油车 ...

新手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全油门不能起步?离合问题?

网友:
管你那么多,来吧!顶一发!

网友:
打死也不买这两个牌子的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全油门不能起步?离合问题?

听说有个离合器,我看这种离合器结构必定打滑的

网友:
要买油的最好还是买大牌子的比如Traxxas或者HPI的

网友:
雷虎MTA4 S50,坚固、动力猛、有倒档,相当经典。

网友C(2012-11-06):
首先 如果是新手   绝对建议玩电的   不完油的    除非你很懂 很爱发动机。
油电对于新手优缺点:

油的 发动机调试不容易 调好更不容易。油的一般级别容易熄火 玩不尽兴,高端级别的贵 米多的考虑。  油的比较脏 每次玩回来要擦车。
     油的续航能力稍强于电的,扭力大于电的。
电的 就分无刷和有刷,有刷比玩具级别高一些,速度力量适中,  无刷比较暴力,但对电池要求也很高。电的总体机动性好,简单好弄。适合新手,平民新手首选有刷,富民可以直接上无刷。

品牌推荐:  我一路坎坷走来    玩了很多。  总结一下:   如果米少  入手恒隆   适当投入升级为无刷 升级部分OP加强件即可。 基本上满足了。只要不是很暴力 一般不容易坏。升级无刷以后坏的几率增加很多。    如果米多  直接选HPI  F     绝对不后悔的猛兽。但是烧电池。基本上一对电池600元  如果保护的好  玩一个月没问题  保护的不好 可能按个月怀孕。如果不保护 可能一次中标。

以上不知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D:
受教了,现在这种类型的车都有哪些牌子的好些,请前辈赐教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说的很中肯 谢谢了

网友:
19楼兄弟经验十足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首先 如果是新手   绝对建议玩电的   不完油的    除非你很懂 很爱发动机。
油电对于新手优缺点:

神人,请加个QQ   705646811     酒

   本人新手 ,请求大神 赐教!   有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神人,请加个QQ   705646811     酒

   本人新手 ,请求大神 赐教!   有礼了!

13555168     注明 5I    答 案  1815

网友:
新人来看贴学习,看完就回

网友:
我还玩飞机,所以我买的小F 就是mini flux 直接3S电池,省下电池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 如果是新手   绝对建议玩电的   不完油的    除非你很懂 很爱发动机。
油电对于新手优缺点:

你好!我也是新手刚才看你QQ没在线在这里讨饶一下,想请教几个问题,我也是新手相当于刚接触没有1周的时间,我本人很喜欢这样的车模,通过您的帖子我知道什么叫大F和 小F  在这个基础上知道了大S  现在问题就在这很纠结是买大S还是买大F  淘宝的商家说大F是追求速度的,大S是速度不行攀爬和可玩性高,我想请教下您我该选择哪一个车子?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的小S是无刷的大S是 有刷的 但我看有的朋友说大S也有无刷版本的,本人喜欢劲头大的车这两款不知道该选择哪个,麻烦给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2012-12-12):
建议楼主刚玩的话 先别上油的 不是说油的不好玩 调引擎会比电的麻烦很多(爱折腾 爱研究的话 请无视把) 而且维护也麻烦许多
推荐玩大点的 预算够的话 大F 大S 大E MT4
大F=HPI FLUX HP 暴力型电大脚 结实 耐草 接合器和齿轮是软肋 玩猛了容易扫齿 建议OP 其他都很棒
大S=TRAXXAS SUMMIT 娱乐型大脚 非常娱乐 跑爬兼备 很高的通过性 避震行程也很长 特点双速 锁差速
大E=TRAXXAS E-REVO 混合型大脚 速度比上述两款要快点 类似于卡车的车壳 尾翼 同SUMMIT一样 卧式避震 也非常不错
MT4=雷虎 MT4 这车很划算 很耐 配件也多 没有突出的特点(不是说不好 中规中矩) 经典大脚 推荐楼主入这个

预算不够也可玩玩 小S 小E 千万别上小F  原厂电调真心不好伺候

说了这么多都是平时看论坛看来的 自己也没研究过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受教了,现在这种类型的车都有哪些牌子的好些,请前辈赐教

HPI TRAXXAS LOSI 都很不错 不管做工 用料 车架设计

网友:
看不懂          管你那么多,来吧!顶一发!

网友(2013-01-31):
强烈要求视频!!

网友:
电的电池都买不起,我在玩94188觉得蛮好只要你不像一些蠢货一样乱撞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建议换个牌子   不然 修的时间 比玩的时间多

网友(2013-04-01):
手弱弱问一句.为什么全油门不能起步

网友:
哪些牌子的好些

网友:
无刷吧,我买了个油的,到现在也不怎么玩了,麻烦,无刷的话随时拿出来耍耍。而且油的太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