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起飞就往一边飞

楼主(2012-10-04):
今天中午去首飞,GPS一直闪红灯,大概只有5颗星,用姿态模式,起飞后就一直往一边飞,拉不回来,收油门,掉到地上了,还好没事,配置是ATG机架,ATG云台,朗宇X2212电机,天行者20A电调,2200  11。1V电池,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小p孩想去闹海 楼主JJ多重?

网友B:
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p孩想去闹海 楼主JJ多重?

没称过  不玩了,等下去二手那里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飞重量多少?

没称过

网友C:
这样就不玩了啊?

网友:
之前飞是正常的吗?这次飞有没有校正过地磁?GPS安装参数有没有填好?主控的电调输出端有没有正确指向机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就不玩了啊?

不玩了,费脑子,东西都卖了

网友:
也要看看遥控器的输出是否在中位。

网友:
楼主真逗,哈哈,搞不定就出呀?

网友:
LZ速度比得上黑鸟了

大家都在帮你分析原因呢!

网友:
楼主,如果固定向一个方向漂,可能是主控不平。
向那个方向飘,你就主控的反向边垫点东西,加高。看看。
如果加高后,漂的更厉害,那就是加高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