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控制杆边缘问题!!!!!

楼主(2012-10-04):
如图箭头位置有些凹陷..也没什么大问题,就是想知道这本来是胶粘的还是有什么东西做支撑..有经验的朋友帮个忙拉..!

网友:
上点腻子,固定就好了

楼主:
是不是按的力度有点大了?..这个会不会跟手机壳一按就又好了,不过要从里面?

网友:
你拆开看看就知道,估计是4个螺丝,上面的有一个塑料已经裂了,

网友A:
这个地方是螺丝固定的,天7的通病,天7出现这个通病是因为塑料的材质不好,容易出现裂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是螺丝固定的,天7的通病,天7出现这个通病是因为塑料的材质不好,容易出现裂痕。

告诉你天8也这个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天8也这个样

开始我的陷进去了,以为是收了什么外力,后来我拆开改好了,并仔细研究了那个塑料件,确认是材质不好,稍微用力就会开裂,并且我的连接操作杆的地方出现龟裂纹,还有天7的开关接触不好也是个通病,还好自己都解决了。

网友:
楼主我和你一样
    拆了吧
我就不想说了天7里面不是一点吧点的瑕疵

楼主:
那这样的话要如何解决呢?

网友:
拆了视情维修吧,估计是固定螺丝的塑料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