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涂层刀具和普通刀具的制作过程。。。(仅限刀片)

楼主(2012-10-04):
只有一张图哦,简单介绍了一下刀片的制作流程。

网友:
原来不涂层就是硬质合金吧。真不明白很硬的东西怎么粉碎。

网友:
以前经常定期卖几十斤硬质合金刀片。那时候还没爱好车铣呢。还以为刀片从新磨再利用呢。或许就是粉碎后从新做刀片吧。

网友:
我有1400度的炉子  能不能烧啊

楼主:
这俺可不懂啊,这东西是烧化了再浇筑的?高人来解惑啊。。。

网友:
粉末冶金而已     类似混凝土     高硬度的金属当骨料 相当于卵石           相对低硬度低熔点金属当水泥        混合好的粉末用强力压在成一个刀头压缩饼干     然后上炉烧    吧低熔点金属熔化了  高硬度颗粒均匀的包含在里面          就成了合金了

因为金属比重不同  所以这种工艺只有粉末冶金做的出来          如果是铸造    高硬度高熔点金属就会沉底  接合处连接不好      做不出混合均匀的刀了

普通熔炼合金钢就存在这种高比重金属沉底问题  合金加强作用不能 达到最强         所以有 炉内是金      成品是铁的说法     大家配方都一样   国产的合金钢就是比不上国外的    问题就在这些细节处理上

网友:
这个可以懂  ,,哪天也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