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焊机购买进入倒计时

楼主(2012-10-04):
节前开始计划,节后就要下手了,经过几个DX的提醒,现在还需要解决一下问题

1、使用功率,家用环境,能不能吃的消,如果3-5千瓦,类似一个空调,我觉得勉强能接受,再大的话,貌似家用环境无法使用

2、关于焊接铝,淘宝上一个买家给我发了一个他买的焊机焊接好的铝的样子,感觉不错,他的焊机是3000多价位的

3、有的焊机表面选优7-8个,有的3-4个,是调节多的好,还是调节少的好?

使用范围,焊接钢铁一般用于维修和做个脸盆架子什么的,用量很小,用氩弧功能就行了

焊接不锈钢,用于自己做一些电脑台,机床架子什么的,

焊接铝,虽然用的不多,但是也有用,做个容器什么的是有用

脉冲调节,貌似焊接薄板最好有这个功能

还有啥,各位老师给讲讲

见谅,输入法吧电焊写成点焊了

另外,如果购买了3相的,貌似是用范围就小很多了

如果购买了2相的,不知道功率能不能达到使用要求

网友:
还可以焊接自行车。现在好多自行车都是铝合金的。

网友:
我是做电阻焊(包括点焊、对焊、缝焊)机的,你这个价位可以买到20千伏安左右的点焊机,多的不说,以免有做广告的嫌疑。选什么样的、多大功率的点焊机,具体要看你焊什么样的材料!至于纠结调节功能多与少的其实没有必要,很多功能都是摆设,作用不大!应该关心的是点焊机的输出功率及电流,控制的精密及机械结构最关键!

网友:
点焊机从原理来看常见的有:交流点焊机、储能焊机等、中频逆变频点焊机,都属于电阻焊机飞范畴,其中最常见,应用最广的是交流点焊机,常用于小汽车车身、家电外壳、护拦网等的焊接,储能焊主要用于电池制造方面,而中频逆变点焊机多用于汽车整车,压力容器制造方面!

网友:
看标题是买点焊机,但是看内容又像是要买电焊机。到底是点焊还是电焊啊?点焊机的话,几千元基本都是垃圾级别,好点的交流控制器就最少要上万,还不包括变压器和机头。交流是最便宜的点焊。逆变,晶体管之类的都很贵。电焊机的话,只要特别注意,焊接铝的必须是交流逆变。直流逆变不能焊铝。

网友:
好像不能焊接铝吧

网友:
使用功率与家用环境,对于点焊机的选用认识其实存在一个误区,一般点焊机的暂载率都不超过20%(缝焊机除外)。通俗一点的来讲,暂载率就是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之比,点焊机工作特点一般是瞬间耗电,焊接时间一般在100个周波以内,强规范焊接通常在2到10个周波(零点几秒),家用情况下,两次焊接到来之间往往停顿了几秒或者几分钟甚至几小时不等,其暂载率远远达不到点焊机的额定暂载率,所以在家庭情况下,进线在6平方毫米以上,使用20KVA以下的点焊机都不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
楼上几位见谅,输入法笔误,写成点焊了,需要购买的是电弧焊机

网友:
瑞凌或锐龙,广州烽火的机子可以了

网友:
前天也专门看过,甚至看到只有4包烟体积大的弧焊机。200安的价位低的六百左右,可一看店里摆着一溜溜的待零件返修机就没兴趣了,回头还是弄个笨重的铁芯机耐操。

网友:
机器这种东东呢, 是越简单越不容易坏……
电焊机还是铜线绕的耐用!
家用,电子是首选的……

想焊铝必须是交流氩弧焊!带脉冲什么的……
不锈钢是直流氩弧焊
手工焊条焊,交直流家用没太多要讲的反正就是J422焊条的多……

选那种交直流氩弧焊机吧

在带普通电弧焊的!三用机200A的够用的,超过200A的要用三相电了!

焊铁,焊不锈钢,能焊铝!

尽可能选名牌吧,电子山寨强国,你懂的……

楼主:
越简单月不容易坏这种认识感觉太狭义了,收音机和电视怎么比较谁更容易坏呢

使用范围,主要就是维修和DIY吧,今天看到一个车的排气管挂钩断了,竟然是空心的,坑爹,你们知道是啥车吗,是0000啊

楼主:
手机拍的,有点不清楚,但是能看到空心管子和断裂位置吧

楼主:
焊接以后,就等于热处理过了吧,如何能降低硬度,回复原来的任性

网友:
电焊设备虽然说目前技术已成熟,但是价格区别还是比较大,国产机200A左右的氩弧焊,基本都在2000以下。
我由于需要刚买了一台日本三社的(和钓 鱼 岛无关啊。。。别人指定,我代买)160A机器,8000左右,也咨询过芬兰肯比的160A机器,20000多,奥地利福尼斯的机器应该更贵。国产机器大多没有上下斜坡,脉冲啥的。应该也缺少数字控制接口部分。拆开来一看你真的想把它丢掉。但是价格放在哪里。用还是能用的。

家用选择200A以下,使用220V 就OK,至于线是否可以承受,你不必担心。进线不粗。
焊接铝的电流要大些,而且需要交流逆变。家用恐怕危险啊。
氩弧焊焊接不锈钢完全无问题。很合适。要注意的是,钨针选择放射性小的,钨针有放射性,存放和修磨时要注意好防护措施。焊接时需要通风,并且做好弧光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