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要icharger 108B还是A6啊?

楼主(2012-10-04):
手上现在有B6,充的时候显示屏显示差别基本是0.01-0.02v这样,但是充好后用电显量了又差别好大,0.09-0.05V都有。究竟是充电器不行还是电显乱了?
想换个充电器,但是看了晕啊,不是icharger 就是A6的。唉 纠结啊。
谁能解答我的问题呢?
下面选择投票好了

网友A:
2种我都有,不过我还是喜欢icharger,外型小做工还不错,A8还的买保姆就这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种我都有,不过我还是喜欢icharger,外型小做工还不错,A8还的买保姆就这点不好

有没配电源线?你在哪家买的,站内链接,谢谢

网友B:
选哪个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Icharger在做工、功能、最大电流上、平衡算法上都比A6要好。Icharger可以通吃差不多市面上所有类型的电池、A6只能充锂电池,锂电池里也不是都能支持只能充有平衡线的。Icharger除了一般的充电功能外还有些特色功能,可以测电池内阻、可以检测有刷电机、可以当泡沫切割机的电源。A6的优势是在电保姆的配合下,可以一次充多种不同S数的电池。所以如果使用的电池S数相同的模友用Icharger的充电器。如果是用的电池比较杂的模友就买A6吧!

网友:
A6要的,好的串充也是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哪个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Icharger在做工、功能、最大电流上、平衡算法上都比A6要好。Icharger可以通吃差 ...

Icharger 买106B还是206?

网友:
引用 楼主:
Icharger 买106B还是206?

一个最大充电电流10A 一个20A别的这个两个都一样的。选哪个这要看你自己自身情况了!

网友:
那里有买的??看来要入一个试试

网友:
如果充6S,206比106快了只是一点点,300W和250W的区别,如果是充4S以下大容量的电池,206首选

网友C:
也准备换充电器,看好Icharger,但Icharger在国内有售后吗,价格也不便宜了,有问题的话没售后比较纠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准备换充电器,看好Icharger,但Icharger在国内有售后吗,价格也不便宜了,有问题的话没售后比较纠结。

售后没什么纠结的!做Icharger的厂家就在广东,你去他们公司网站上找售后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不过提醒一点!这家主业是做门禁系统的,上了他们公司网站不要认为找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售后没什么纠结的!做Icharger的厂家就在广东,你去他们公司网站上找售后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不过提醒一点 ...

真详细。

网友D:
icharger产品有官方专卖店,可在淘宝上搜索,嘻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icharger产品有官方专卖店,可在淘宝上搜索,嘻嘻

啥时候搞个团购的活动啊

网友:
推荐Icharger,虽然我没有这个充电器,但是毕竟是又厂家的。

网友:
楼上有个产品,可以看看!

网友:
有没配电源线啊

网友E(2013-04-02):
选择什么电源好

网友F:
选这个电源不错 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7%C6%F7%B5%E7%D4%B4

网友G:
Icharger的厂家就在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