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调试,就是不灵,忘各位值班高手不吝指教

楼主(2012-10-04):
1、电脑装好USB驱动,连接USB线,针脚核对无误,G对G,B对B;
2、WFLY遥控接收机四个通道信号线和飞控板插上(其中一个通道供电源,三针,其他连接信号线);接上主电源;四个电调不停的滴起来.. .. ..

这时遥控接收机的status灯亮(但打开遥控器电源,这灯就灭了),另外主板上只亮了一个蓝灯。

3、打开MADT_CHS.EXE,显示主界面,COM1,打开,把油门放到最低,毫无反应,那些窗口里变化的值都没有出现;

4、怕win7系统有问题,换到家里的台式机上,win98,重新实验还是不成。

5、发现打开遥控器电源,遥控接收机的status灯就不亮了。

参考了精华区“耍流氓的小屁孩”的帖子,也不成,各位给初级菜鸟大哥我把把脉吧,谢谢啦~

优酷处理的挺快,我把现场录下了,供大家参考,

楼主:
各位伸伸手吧,多谢了!

楼主:
实在是no idea了,线路检查了也没问题呀

网友A:
没用过这种飞控,应该和FF飞控差不多吧?是FF飞控的变种??你去看看我的FF教学帖。
还有,视频里,你的油门杆子,没有在最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种飞控,应该和FF差不多吧?你去看看我的FF教学帖。

KK,按照教学贴一步一步走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KK,按照教学贴一步一步走来的,

你这块板子 100%不是KK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块板子 100%不是KK飞控,

说错了,MMC10

网友:
找卖家,卖家教不会你,退货。

楼主:
就是这个

网友:
是FF的升级板呀,我上的FF教学帖,应该能用的上,你没接5通道线

楼主:
调试的时候,《多轴飞行器调试工具》打开端口后,调整什么也都没有变化。打开遥控器,遥控接收机的等马上灭了,我刚才也连上了5通道的线,可还是不行,能把您的那个FF教学贴给我吗?我没有搜到

网友:
接受红灯 有可能是没对码  遥控器和接收机对下码

网友:
先开控,再开电源。

电调一直响是没收到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的时候,《多轴飞行器调试工具》打开端口后,调整什么也都没有变化。打开遥控器,遥控接收机的等马上灭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2885
潜水都没学会呀

楼主:
这个看到了,谢谢,但我启动电脑上的调试工具后,打开端口后,电脑调试工具没有反应,推动遥控器摇杆,屏幕上也不跟着动。 现在主板上红灯蓝灯都亮了。

楼主:
是不是1.0版本的调试程序和我的板子不配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1.0版本的调试程序和我的板子不配呀

也可能是串口号码没搞对
方法1:插上USB线以后看看电脑是否提示有新硬件安装上去 有没有叮咚的提示音
如果有道我的电脑里面看看这个设备的串口号码是多少
-----------
方法2:打开你的升级软件 把各个串口号都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串口号码没搞对
方法1:插上USB线以后看看电脑是否提示有新硬件安装上去 有没有叮咚的提示音
如 ...

OK,我也怀疑是串口号不对,我特意用家里的XP实验的,哎呀今天同学聚会,来不及了,明天回去一定实验一下啊
还有那个GS的JS,国庆节一直不接电话,气死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OK,我也怀疑是串口号不对,我特意用家里的XP实验的,哎呀今天同学聚会,来不及了,明天回去一定实验一下啊 ...

哈哈 国庆放假嘛
但是如果周一周二上班还是这样,一定要投诉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