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好小子1000的动力配置问题

楼主(2012-10-04):
准备入手好小子1000,目前手头有有一套动力:
11.1V/1300mAh Li-po
2812/1250KV无刷
电机
18A无刷电子变速器
配7035的桨是否合适?

网友A:
电机太大了,桨好像也大

网友B:
电机合适,电调小了,用30A吧;桨也小了,用8060

网友C:
足标的早期18A电调是够用的,电机应该是铃铛,7寸桨应该选择皓业7060慢飞桨或者APC 7*6E桨。如果空间够装8寸桨,8040或者8060橙桨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