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上天行者,手上只有3S,求教动力配置

楼主(2012-10-04):
看来看去,还是准备天行者,应为以前玩450只有3S的
电池
,所以请教下各位,动力这块怎么配。谢谢

网友A:
我也是想同问。

楼主:
高手们出来赐教吧

网友B:
kv1038huokv1000.......

网友C:
不要因为几块电池放弃4S、、、 坚决上4S

网友D:
3S 就够了 随便飞1个小时 800KV 用11寸螺旋桨 如果上4S 就改为用9X6 APC

网友E:
OO════∩════
╭╬╮ ◢
.▁╭▅▆▇□□█▇▆▅▄▃▂▁(╳)█╮
╰═▃_我坐专机来▁∠════▔▔▔
╙O ╙O 看你啦!

网友F:
XXD2216 1100-1250kv APC9x6 40A 好盈 3s 5200mah可行嗎?

网友G(2012-12-03):
我看行 飞是没问题

网友H:
APC9x6 40A 好盈 3s 完全可行。当然如果有2个2200并联更好,半小时没压力。当然3个2200并联更好。

网友I:
我吧我的配置写给你吧,,,天行者1680.。动力是朗宇的2814KV1100.桨是9060的APC。电调好赢40A。2-6S的,电池两组5000的4S飞控是A控完全无压力好飞得很一块也可以的就是压头是个问题,天行者我也初飞不久,,希望能帮到你!!有上面不懂可以一起交流,315177053

网友J:
完全无压力啊,哈哈直接用3s,只是4s巡航电流小些用的时间长些,要考虑配重

网友K:
3s用kv1000以上的 4s用kv1000以下的 就跟开车一样 低档位上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