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变360,不再为480的桨头痛

楼主(2012-10-04):
480的桨是玩480的一个洞,67元-80元一副桨,现在你可不再为这个头痛了。
经过试验,把这个省钱的方案分享给大家。

网友:
动平衡 不爱好弄吧

网友:
  以前的尚真主桨 ~~

网友:
支持LZ,希望再加以改进多进行试验,

网友:
希望商家能出加长的主悬翼桨夹组

网友A:
只会增加震动,降低效率

网友:
325 360 480 有何区别

网友B:
80元一副大桨不算什么了吧?因为这样的改装而炸机,因小失大更麻烦呢...我飞450都是用50元的碳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会增加震动,降低效率

经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你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你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而且还挨板子! 前提是只红不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经过理论和实践证明你是错误的。

理论和实践?说来听听.可别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还挨板子! 前提是只红不肿!

别的不怕,只怕人死磕

网友:
支持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怕,只怕别人死磕

  以前手里尚真的400  也是这种桨件结构! 是295的木桨,加长了来飞400!  没啥不稳定和震动! 桨盘面是大了!但是升力面没变!当然更繁琐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手里尚真的400  也是这种桨件结构! 是295的木桨,加长了来飞400!  没啥不稳定和震动! 桨 ...

的确这样,可是九怕改装的精度不好,毕竟多了2个关节和零件,会加大震动和重量,也繁琐了

网友:
玩就要玩出花样,支持。。。。

网友D:
这个我觉得 距离长了 离心力加大了  升力基本没变吧

网友E:
没意义,升力始终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和实践?说来听听.可别藏了哦

理论:
1.震动:原因1是机械的不平衡,这个在加工中可克服。
           原因2是桨叶动态性能不平衡,即刚度不够,典型就是消不掉“双桨 ”。图中下面的两个木桨都是失败的例证。刚开始以  为是手艺不佳,加长对接不准,第二版就明白了问题。不为这325的木桨将木桨的刚度用到极限而叹,FY的345木桨的流产应该是这个原因了。第三版已试飞成功,但朋友说看上太home made,即山寨的意思,所以有第四版。谢谢全能的TB!

2.效率:不知你对推进理论及机翼升力理论熟不熟,最好理解的是推力盘,盘越大推力就越大。480机略重,但粗算下来升力的提升远远大于这额外的增加重量,这意味降低转速或螺距,结果就是减少能耗,再往下推结论是什么,相信你自己就可得出了。
如果你有玩固翼选桨的经练和知道滑翔机为什么机翼那么长就不难理解为什么480在动态上要胜胜一筹。

实践:
1. 震动: 机械加工代替手工制作,更好的碳桨代替玻纤桨,即使是FY的旋翼头,2.4G接收天线都看不到震动。
2. 效率:前面的理论不是我发明的,也有上百年的历史了,这次只算理论指导实践吧。如果你愿意也可实践一下,这是我的建议。

希望我的回复已解开了你的疑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
1.震动:原因1是机械的不平衡,这个在加工中可克服。
           原因2是桨叶动态性能不平衡,即 ...

,第一点说的没错。不过改造增加了重量。 第二点旋翼直径大了,角速度大了,那意味着需要做什么改变呢?结果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元一副大桨不算什么了吧?因为这样的改装而炸机,因小失大更麻烦呢...我飞450都是用50元的碳桨...

我想你是成功人士吧?
事业成功,荷包较满。
航模成功,较少炸机。

我却是另外的一回事,禳中羞涩,三天两头还炸机。
好在我当时付加工费是这样想的,炸一次平手,炸两次就赚了,所以呢,就大胆的炸,炸得越多赚得越多,不过还没因为这个改装而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说的没错。第二点旋翼直径大了,角速度大了,那意味着需要做什么改变呢?

你可保持同样的角速度!增加部分的 线 速 度 加大了,降低转速或减少螺距。

降低转速, 节能(Green

减少螺距, 提高控制性能。

网友:
480规格是啥啊

网友E:
歪理,不解释。要说服书呆子很费事,闲着有空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觉得 距离长了 离心力加大了  升力基本没变吧

“ 距离长了 离心力加大了”

你的考虑太对了。
但不要忘记,离心力与质心到圆心距离和质量有关。这增加的金属(合金铝)部分,一是在根部,二是轻金属,相对345和360桨的离心力没太多的差别。
我建议用FY新款的旋翼头,这款更适合480或大动力。

"升力基本没变吧"

看来你不肯定,没关系。只要你相信你看到的船能在水里游,飞机能在天上飞是真的就行了。在推进和机翼升力理论方面,它们用的是同一的理论,一个由很多很多实践证实理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说的没错。不过改造增加了重量。 第二点旋翼直径大了,角速度大了,那意味着需要做什么 ...

旋翼直径大了,角速度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歪理,不解释。要说服书呆子很费事,闲着有空的上。

同意!是的,有时和不读书的人讲也很费事。

网友B:
不是这样说的,玩飞机并不是为了炸机修机。虽然飞的时候要抱着不怕炸机的心态,但是模拟器的练习是很必要的,模拟器练习好了,飞真机就不会经常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样说的,玩飞机并不是为了炸机修机。虽然飞的时候要抱着不怕炸机的心态,但是模拟器的练习是很必要的 ...

老兄,和你玩笑。哪有炸得多赚得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意义,升力始终没变。

希望你不要觉得这张图有太多的书呆子气。同时也希望你能看懂。

黑色面积减红色面积就是升力提高的值。这是简化的的图,避免太多的书呆子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希望你不要觉得这张图有太多的书呆子气。同时也希望你能看懂。

黑色面积减红色面积就是升力提 ...

本人初中毕业,你说的那些俺统统看不懂。我只知道你把325桨截断一半然后按你的方法加长到原来长度,同样油门和螺距还能飞起来吗?你现在的做法就像是把360桨截断到325桨再加长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初中毕业,你说的那些俺统统看不懂。我只知道你把325桨截断一半然后按你的方法加长到原来长度,同样油 ...

”你现在的做法就像是把360桨截断到325桨再加长一样。”

这也可以是理解的一种方法。 估计你是把升力图想成长方形的了,是这样吗?

网友:
一个半径30mm的小圆的面积小于一个外半径800mm的宽度为30mm大圆环,楼主牺牲一个小圆面积换来一个大圆环的面积,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让您看懂

网友:
這樣也行?真厲害 ~~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的做法就像是把360桨截断到325桨再加长一样。”

这也可以是理解的一种方法。 估计你是 ...

我书读的没你多,你搬书上那些东西来我也看不懂。但请回答我几个问题,1.减去一半的325桨按你方法加长到原来长度升力还是和原来一样吗? 2.如果升力有变化那去掉的那半有没有用? 3.如果去掉的那半有用,那你做的“360”桨少的那节是否也是有用? 4.如果你的“360”桨少了有用的那节那它还是360桨吗? 5。如果他不是360桨那它是什么桨?那它的升力和360桨是否又一样?反正我任为,你的360和真的360桨相比少了一截,所以升力肯定比真的桨小,几乎还是原来325桨的升力。至于你改造后升力有没有增加或增加了多少,请找高手讨论,俺不懂。

网友F:
感觉有点重了

网友G:
和360比是小一点点,但是比325要大,而且改480不仅为了动力提升,更大的桨面三轴陀螺仪发挥的就更好

网友H:
这个,多大的飞机就配多大的桨啊,这个会不会损失性能,就如同700用450的桨,加到700那么长是一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书读的没你多,你搬书上那些东西来我也看不懂。但请回答我几个问题,1.减去一半的325桨按你方法加长到原 ...

我们抛开书,就那Sport和V2比吧。
Sport和V2用的都是325桨,为什么Sport的动力性能会优于V2?
原因是Sport的中联宽了。你可把这节加长的部分认为是加宽的中联,明白了吗?
至于提升了多少? 试下来估计起码是15-20%。

网友I:
这个真的行吗~!省钱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和360比是小一点点,但是比325要大,而且改480不仅为了动力提升,更大的桨面三轴陀螺仪发挥的就更好

也是深受“其害”的明白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真的行吗~!省钱了啊~!

试下来不行的可把这个方法退给我,但我不退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多大的飞机就配多大的桨啊,这个会不会损失性能,就如同700用450的桨,加到700那么长是一个样子!

没错,因为是480的机就要配345或360的桨。345的桨是67元一副,360的桨是80元一副,325的桨是25-30元一副。

你炸得越多,就赚得越多,千万别被我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有点重了

漏了你的问题,这就补上。
你是说加上的这段东西使桨重了还是使机器重了?我不记得当时称过得分量记得是4还是6克。你在乎这几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