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支撑座为什么比丝杆还贵?

楼主(2012-10-04):
淘宝上,100元丝杆,两端的支撑就得150元左右,咋这么贵呢?
有的同学用光轴支撑夹上一个轴承代替正规的丝杆支撑,这样便宜多了,所谓一分钱一分货,这样肯定不是最好的,但到底差在哪里呢,菜鸟是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的,希望大侠来科普一下。

网友:
因为你自己做不出来,要买所以就贵

楼主:
这样不是很便宜吗,有什么不足呢?

网友:
加工费用高啊

网友:
自己做 做不到那么好  价格也高很多

网友:
自己做过一次再不想做第二次

网友:
丝杆支持座的固定端,相当于一个无动力主轴。。

网友:
应该是丝杆已经量产,你所买的那些轧制的,如同光轴一样,一条6米长的要多少切多少的,简单形状的东西工序单一,容易批量生产,生产效率很高,所以人工成本很低,那个支撑座是比较复杂的零件,要经过许多到工序,所以人工成本高,还有就是腾椅说的专用就贵,丝杆因为用途比这个广泛很多,所以可以一次生产很多出来,比较好售出,就象你卖生活必须的用品的薄利多销,卖偏门东西的利润就要高些了,不然谁愿承担卖不出的风险进偏门的货?

网友:
对了,你说的是相对的贵,磨制丝杆不是批量生产的,要定做的,那个小小的一根一千多两千块。

网友:
你说的专用的那种能防止轴向窜动,三楼图里的就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很便宜吗,有什么不足呢?

够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不是很便宜吗,有什么不足呢?

我也是这样做D。。。用带法兰的轴承更好

网友:
支撑端还行 固定端效果就不大好吧   而且这种锁紧方式不适合固定轴承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的回复,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好多入门cnc雕刻机连光轴座也没有,直连步进电机,不是雕铁,一般应用的话不用那个座也可以

网友:
小小丝杆座加工面特多,精度要求也贼高

网友:
丝杆座比丝杆贵,那是因为丝杆座有精度

网友:
专用的就要贵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那是因为你买的丝杆太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