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要排除最大的问题就是。。震动(尾巴震动)。。。

楼主(2012-10-04):
直机。。要排除最大的问题就是。。震动(尾巴震动)。。。很多的机子出现了问题都是尾巴震动引起的。只要直机震动很少,你用什么样的无副和有副系统,都会对机子很好调,很好飞。在这里我教你一个检查尾随震动的。。。。首先,拿掉主双桨,然打开控,再机子通电,一只手握住尾管,小心尾桨打到手,接下来用另外的一只手慢慢推油门,在推到那个位置%50以上有震动很大,比如手都麻了,这样的机子你上什么样的系统和陀螺上去都很难调好的。。。全油门震动不很大,这样系统和陀螺随便一放都很OK,。
   这样排除尾巴震动呢。。。首先换尾箱两边轴承,检查尾推连杆空两个有没有长短,中联有没有偏心(哈哈你们不知吧,中联从山寨那里买来的动气好的还标准,运气差的不同心。)还有尾桨夹连杆空,两个有没有不一样。。。如两个不标准会出现两个桨的角度不一样而产生震动,尾连杆空不一样也产生震动,中联轴空偏心也产生震动。。。总之把尾巴震动搞少了搞没了,,(前面震动没多大问题对系统和陀螺不稳,主要来源是在尾巴震动,当然全部震动都搞少了搞没了那是最好的)。

本人是一时高兴才来把我的对电直的狂热和钻研,对机子的改造,改装的经验来分享给对直机的爱好者们。本人也很少来发贴的。。。。说得不好大家不要喷血哦。。哈哈

网友:
   那是必须关切的!

楼主:
我说这个是为了那些还不知的模友,有些模友老是机子搞不好,陀螺尾巴调不好了,无副系统无故出故障了。都没去搞尾巴震动问题而是一味的搞陀螺,要不无副系统。搞不好都说系统要不陀螺有问题。。。哈哈。。。只要搞好尾巴震动搞没了我保你%200好用(这要排除陀螺要不无副系统没坏)

网友:
电机震动也是核心

网友:
对单桨尾巴是个问题,我在搞双桨,不为3d,只为飞行,两个大桨稳定减小震动。自己发完贴才知道,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尾垂翼的抖动也会产生共震。。。。。。。

网友A:
支持,新手表示非常需要这个

网友:
好一个“把震搞没了”

网友:
  我的还好勒

网友:
震动确实是个麻烦事

网友B:
今天排震,不装大桨和尾桨,垂尾摸上去有点麻,试了很多方法(连主轴都拆了),最后发现是电机震动引起的

楼主:
还有500的震动。。。。。哈哈好都人搞不好500也证服不了500。。。。。500的机子也不差于550。600。。。,我是把500的尾轴改到直径5个了,一改到5个震动就没了。。。。。。原4个的尾轴会出现高速跳动而产生震动,震得你手都握不住。。。哈哈(碰到精密好点的震动还可以接受)Y的为什么不改到5个的尾轴呢。。。。象泰世还有意大利的都是尾轴5个的。。。。

网友C:
支持楼主观点,只不过,楼主的帖子读起来有点儿费劲儿,看上去确实都是中文,但是至少要读两遍才能明白

楼主:
我的500尾轴改到5个之后,我前面马达的轴跟轴承磨掉了一个也没问题。。。对无副也没出现故障。。。我也试过,我觉得还是最大的震动在后部。。。用手握在尾管上麻的,握不住的尾巴都不行。。。当然前后都要排震。。。

网友:
尾巴确实是个大麻烦~!我最初练直机的时候尾巴经常让我头疼~!单飞啊可怜的我啊~!弯路走的实在是很多呢~!我们这飞直机的少的可怜~!都爱飞固定翼和多旋翼~!

楼主:
哈哈我最早也是从单飞开始,从网上视频看了直机的暴力,刺激,才让我接触到电直。起先炸了还飞不起来呢,尽这个飞不起让我摸索了一个星期,也不知有这论坛。也不知边上有前辈,哈哈那都是快飞了3个月了才知的。。。

网友:
这真是个大问题,一般都是中联问题,因为这个不好检查。其他的都很容易知道

楼主:
19楼的前辈,我也是走了不少弯路啊。。。。哈哈前苦后甜吗(指的是炸机,越到后面炸机就很少了)。。。。。所以我出来发表我个人的观点,让那些新模友少走弯路。。

网友:
正好需要这个,收藏,学习,谢谢楼主了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今天排震,不装大桨和尾桨,垂尾摸上去有点麻,试了很多方法(连主轴都拆了),最后发现是电机震动引起的

电机震动是什么情况?或者说lz是如何发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震动是什么情况?或者说lz是如何发现的?

就是手麻而已。把能拆的都拆了,最后就剩下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手麻而已。把能拆的都拆了,最后就剩下电机。

请教,是电里机座的安装问题吗,还是和大齿盘之间太紧?或者电机本身不行了?

………………拿下大奖试过,我的450尾管手握感觉麻,确实有点金鱼尾和温漂,头疼尾巴,还想问下取下轴承除了在火上烤还有别的办法吗?我用烙铁加热也没弄下来大奖上的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是电里机座的安装问题吗,还是和大齿盘之间太紧?或者电机本身不行了?

………………拿下大奖试 ...

我这个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也不知道是炸机后才这样,还是以前一直这样,第一次仔细的研究机机的震动……可能我太追求完美了,其实问题不大,应该还能飞……

大齿盘确实会引起震动,马达齿咬合处稍微留点缝隙就能解决,还有大齿盘安装前要尽量调平中心座。

尾巴震动,LZ说的检查尾波箱侧板轴承是必须的要做的事情……

网友:
我已前有个ESKY的电直,炸机后换了一根尾管,因为尾巴抖得很,不好锁尾,都不敢飞了。

楼主:
检查马达最快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把马达左右推。如马达推得动,左右晃,那马达轴承或者轴承磨损了,就要换了。

楼主:
大齿盘跟马达齿不能紧,也不能太松,紧会让马达曾加负何, 松会让大齿盘很容易扫。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最早也是从单飞开始,从网上视频看了直机的暴力,刺激,才让我接触到电直。起先炸了还飞不起来呢,尽 ...

我与楼主有着一样的经历,更可怜的是我这里连个固定翼也没人玩。只有小孩玩的玩具飞机。

网友(2013-04-26):
好贴子,昨晚刚给尾巴排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也不知道是炸机后才这样,还是以前一直这样,第一次仔细的研究机机的震动……可 ...

兄弟,中心座如何调法?

网友:
80% 的尾巴震动和尾巴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观点,只不过,楼主的帖子读起来有点儿费劲儿,看上去确实都是中文,但是至少要读两遍才能明白{:1_ ...

网友:
嗯,我也是亲手拆掉大桨去关注尾巴的震动的。尾巴调好了飞机就感觉轻盈可控 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是电里机座的安装问题吗,还是和大齿盘之间太紧?或者电机本身不行了?

………………拿下大奖试 ...

如果是金属桨夹,整个扔油锅里,加热,然后筷子挑出来一磕,轴承就出来了。以前换大桨夹轴承都这么干。

网友:
麻烦问下lz 什么是尾桨夹连杆空?和尾联杆空?

网友:
其实尾桨也应该用胶带配平的,要求精度很高

网友(2014-07-14):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
不是什么轴承,是尾轴和那两根斜撑杆的问题。

网友:
尾巴的震动确实不好搞!

网友:
其实只要买个高精度的空机,就没那么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