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兄弟 用锥度销钉固定2个零件。是把2个零件叠加起来用锥度铰刀一起铰吗?

楼主(2012-10-04):
请教 如题  把2个小零件用锥销固定连接起来 是把2个零件叠加起来用锥度铰刀一起铰 还是分开铰?或者只铰一个零件?谢谢各位

网友A:
对于两块平板来说 圆锥销只是定位没法连接的吧  想固定还得用螺栓之类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两块平板来说 圆锥销只是定位没法连接的吧  想固定还得用螺栓之类的方法

如果只是定位呢?谢谢回复!祝节日愉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只是定位呢?谢谢回复!祝节日愉快!

定位的话当然是你说的叠起来铰了,一般来说是固定好以后再铰

网友:
必须叠起来一同铰的,否则对不上的,无法形成精密重复定位

网友:
是,装配调整后,配铰

楼主:
谢谢3位回复!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