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220V雕刻机 电控箱 正规电路

楼主(2012-10-04):
求 220V雕刻机 正规电路

要求包含    交流接触器  急停开关    指示灯     XYZ各个轴电流表

这个如何

网友:
XYZ电流表是什么东西?

网友:
什么意思?步进还是伺服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语文没学好

楼主:
我说得很清楚呀

网友:
各各轴不用电流表吧。电流表安装是非常方便的,
感觉用个空气开关就足够啦。用上接触器没实际意义。不是一直换相的

网友:
你说雕刻机电气柜(箱)大家不就明白了

网友A:
请问是要连线图还是原理图还是位置图?联系我,我在技校是教这个的。QQ:763475127

网友B:
哦,三相22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三相220V的

L1可以不接的      只要 辅助端子 和电磁线圈连接正确就能工作  互锁 自锁什么的逻辑很简单  我就是没做过成品实物  心里没底 想参阅大家的 有的见过的实物和原理图联系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要连线图还是原理图还是位置图?联系我,我在技校是教这个的。QQ:763475127

老师你好.  我就是没做过成品实物

心里没底 想参阅大家的

有的工业元件见过的实物和原理图联系不起来

我就想实现过流保护 ,紧急停机 ,用那种拍下去再旋起来复位的.

紧急停机是硬件逻辑好还是接MACH3 ?

每个轴电流表就串入每个驱动器电源 入力么?

不知道交流接触器有无空气开关的过载保护功能?

网友C:
雕刻机没那么复杂的,楼主把简单的事情想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机没那么复杂的,楼主把简单的事情想的太复杂了

接线谁都会   可是要接一个傻瓜都搞不坏的系统 就需要很好的逻辑互锁   你去拆几个工业级控制箱就知道其实业余diy一般的接线时禁不起折腾的了  有物理互锁才会真正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