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搞接地,干扰基本消除

楼主(2012-10-04):
原来在墙角插有一根,50cm,效果不是太好。买了根30cm穿墙钻,打透水泥层,插入1米直径12的钢条,除去水泥层还是短,又焊接了一根,原来只要水泥层穿了,底下的就很容易就敲下去。导线用6平方的铜线,试验了一下午,好像正常,有待日后继续测试。

网友:
内容可惜了地板

楼主:
删了的还出来?
门前那块开始预计做的地方,刚好有电工路过,说做室内比室外好。顺便问了他铁线端子的事,他说只要截面积够就不是问题,要的是连接牢靠,铜的容易生锈容易松动,出现电气故障的几率还高些。
咱不懂,只有信了。

楼主:
没关系,这就是干活不赚钱的地方,瞎折腾的地儿

网友:
这要是住二楼怎么办。。。。。

网友A:
直接引线到外面不是方便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引线到外面不是方便些吗?

是的,开始我也是这样想,路面石都敲了,洞也打了,但路过的电工说外面电阻不稳定,室内比较好,所以改了(但不能靠墙根)。
在街边玩有好也有不好,常有人看稀奇,跃跃欲试的想进来,遇到有经验的人也不少,也能有些收获。

楼主:
国庆我这边都下雨,正好折腾。

网友B:
地线一般不接室内,地针一般打两米以上,如果装室内如果产生漏电就容易在地线周围产生电晕,会产生跨步电压

楼主:
先用用再看吧,明天去把所有的变频和机机都打开,反复测试,不行再说,有了穿墙钻,基本就想装哪儿都成。

网友:
最好多打几条 效果更好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好的,明天测试后如有问题,再打,有了第一次,以后基本没问题。
钻开路,钢条磨尖,很容易就下去了,今天只埋了1.6米。

网友:
我最近也在烦这个问题,问问大家把地线直接接在自来水管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线一般不接室内,地针一般打两米以上,如果装室内如果产生漏电就容易在地线周围产生电晕,会产生跨步电压

我最近也在烦这个问题,问问大家把地线直接接在自来水管如何。

楼主:
我洗澡的时候摸自来水管电人,是不是你干的

网友C:
最好用2米长直径40-60镀锌铁管,打入潮湿的土里

网友D:
恭喜老板凳 终于消灭干扰了, 当初这干扰把我也折腾够呛

楼主:
fang大,管子不好打啊,查了下资料圆钢只要8-10mm直径就可满足,这东西好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老板凳 终于消灭干扰了, 当初这干扰把我也折腾够呛

是,绝对的干净怕是难,只要它不乱跑就好。
不过还有待测试。您当初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绝对的干净怕是难,只要它不乱跑就好。
不过还有待测试。您当初是什么情况?

我那个当初就是限位有干扰,
主轴转一会限位就自动断开,不定时的,
后来也是重新接地线,电源接口接了一个高档电脑电源的滤波(感觉这个作用最大)。
还在主轴电源线上加了磁环。
用了所有可能解决的办法。
搞定了。

网友:
我对电不是很懂,所有大家说的办法我都用上了。

网友E:
电工手册上说,地线接到大树上也是可靠地接地。打长根铁钉到树干里,不过好像残忍点。

楼主:
哎,确实,都不是省油的灯,怪相百出。

楼主:
radio兄这办法怕是欠妥吧,大树通常都招闪电的,

网友:
现在自来水管都塑料的了,要不直接接上多方便啊

网友:
拉开一定的距离在不同的位置打上3-4根并淋一些盐水给钢钎周围的土壤吸收,再用钢筋焊接接到一起,效果最好。

网友:
填充物用煤渣,平时加盐水湿润

网友:
用2米长的镀锌管或50x50  的镀锌角钢,角钢要割尖一头。在另一头焊一块小钢板就容易打下去了。应打在少人经过的地方。

网友:
纯盐水腐蚀很大 啊

我接也是 直径12毫米的钢棒子直接打进去   然后对准钻开水泥的孔一泡尿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网友:
原来给车间加装底线的是挖80公分深的长坑  三根3米长50的角钢氧气割尖一字排开砸进去,用16的圆钢焊接一起   独股铜电缆引线,埋住就好了  ,有时候大设备做基础的时候直接做在 一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电工手册上说,地线接到大树上也是可靠地接地。打长根铁钉到树干里,不过好像残忍点。

这个可以有,我家院子就有颗树。要不就只好用圆钢了,而且是南方电网用的镀锌圆钢哈哈啊。辛苦当年老哥顺了几十条。

网友:
用电最好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以有,我家院子就有颗树。要不就只好用圆钢了,而且是南方电网用的镀锌圆钢哈哈啊。辛苦当年老哥顺 ...

顺几条也太辛苦了吧,这个我们这很便宜,五金店就有,我家改线打在地上有几条

网友:
楼主住的是平房还是楼房如果是多户楼房的话不用这么麻烦,只要接到插座的接地即可,如果是平房自己可以再室外用三根钢筋大约15米长打入地下最好呈三角形在浇灌浓盐水减小接地电阻导线用4平方的即可,但要保持导线与钢筋的接触电阻越小越好,有条件的把钢筋换成角钢最好

网友:
方法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用2米长直径40-60镀锌铁管,打入潮湿的土里

外加2把精盐从上口送入,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在室外)几锤子就下去了,不过要小心煤气管,光纤,砸上你就摊事了。我这就是他--妈-  -的寸,正削在煤气管上,赶巧要通煤气。打压打不住,煤气公司的伙计到处找病,忙了一上午,最后发现我的阳台出来一段电缆线。直接问我,最后确诊就是这。这帮小子立马来了精神。要勒几个钱花花。惊动了很多人。最后握手拉倒。

网友:
老爹曾给工厂搞过一接地的活儿,,
门外挖了1米5深的一坑,
焊上钢筋茏放坑里,
一边填土一边撒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