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只能充到4.18 4.18 4.18这是怎么了?充电器坏了吗?

楼主(2012-10-04):
如题!东西几乎都是全新的!电池五个循环!今天又买了个电显!为什么插上去显示的电压不一样?有一个芯都高了0.5?是电显不准还是b6不准?

网友:
低点没事 高了你就头大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不影响使用

网友:
这就是用B6这种垃圾充电器的结果,同样的电池用好的充电器充每片都可以到4.20,如果你不比赛没钱换充电器就将就一下吧!

网友:
4.18可以了,要是充到4.28你就惨了

网友:
B6能达到这种效果很不错了。

楼主:
谢谢个位前辈!没事就好!况且我还是个菜鸟!将就着用了!

网友:
d6 酬和用的

网友A:
3个都是4.18,平衡很好了,不用纠结4.2的,过充更头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3个都是4.18,平衡很好了,不用纠结4.2的,过充更头疼的。

锂聚电池充到4.20V不算过充只能算是正常电压不伤电池的!我比赛的时候每片都要充到4.23V呢!用到现在电池都是还好好的!

楼主:
弱弱再问一句!电显显示的电压和充电器上的有差别!第二个电压要比充电器上的高0.05!上面打错了!还是电显不准?

网友:
电显不对

网友:
垃圾充电器+垃圾电显=晕……

楼主:
我一个学生哪来资金呀!就这还是向家里好说才拨款买的!设备都很垃圾!先练练手!以后自己挣到钱时再换!

网友:
还好,我86块买的B6精度还不错,每块芯片到4.2V就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