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大桨夹球头断了...求助

楼主(2012-10-04):
130X大桨夹球头断了,参考了各位高手的方案后,打算打眼装个3mm球头上去,可是问题来了,哪里买得到3mm球头呢,除了esky004以外,还有那种鸡鸡上的球头是3mm的,最好是金属的,求待高人解答!

网友:
你是说那个牙那段断的是不

网友:
没这机帮补了

网友:
一般买130的都会坚持原厂件。华科尔02s 的尾巴球头好像是3MM。是球头直径3MM

楼主:
不是不买原厂件,全部脱货了!再说能省则省啊。楼上确定那个球头是3mm的?看图上感觉好小啊。

网友A:
桨夾上不一定用球头呀。

可以考虑用轴承,像最近好火的DF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夾上不一定用球头呀。

可以考虑用轴承,像最近好火的DFC。

那好像改裝不易

网友:
额 又是一个断球头的 哎……

网友B:
关键词 4g6副翼换向球头
楼主,其实世界上不止5imx一个模型论坛的 ,,,,多看看其他地方你就早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 4g6副翼换向球头
楼主,其实世界上不止5imx一个模型论坛的 ,,,,多看看其他地方你就早解决了
RCTW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