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搭配wkm飞控 与 小斯云台 完美结合!

楼主(2012-10-04):
大家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用的是FF9控,8通s-bus接收机~~
飞控用的是 悟空
云台
是斯坦尼康(有2个
陀螺仪
和2个
舵机
)
请教一下 1、如何接线~~~云台上的舵机接到陀螺仪上后,陀螺仪还需要接到悟空主控的云台输出端口吗?
2、悟空 设置里面的云台是否开启(有单独的陀螺仪还需要开启悟空的云台增稳吗?)
3、8通的s-bus接收 1-7通道都给悟空了,8通插的是s-bus线,陀螺仪的感度线,我插那里?
谢谢~~请指教~~

网友A:
1、如何接线~~~云台上的舵机接到陀螺仪上后,陀螺仪还需要接到悟空主控的云台输出端口吗?
是的
2、悟空 设置里面的云台是否开启(有单独的陀螺仪还需要开启悟空的云台增稳吗?
用开启
为什么不信我呢
3、8通的s-bus接收 1-7通道都给悟空了,8通插的是s-bus线,陀螺仪的感度线,我插那里?
接连S-BUS,1-7通还给悟空?S-BUS接飞控一根线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我表示我不是不信你火星~~我只是找问题的所在
、8通的s-bus接收 1-7通道都给悟空了,8通插的是s-bus线,陀螺仪的感度线,我插那里?
接连S-BUS,1-7通还给悟空?S-BUS接飞控一根线就可以了。。。。。
确实是只插了一根线~~但1-7通都被悟空占用了,难道接收机的1-7通道插口还要可以插上其它动作吗?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通道不够用了。其实你可以再买两个ESKY舵机检测器,单独接陀螺仪感度通道,从接收机取电给检测器供电就可以了,以后就用它调陀螺仪感度。

楼主:
这个方法也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