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PPM 控不兼容

楼主(2012-10-05):
刚刚人了个NAZA ,我的控可是72M 的天6A ,PPM 的接收,1.8的软件里不是有个PPM 的选项的吗,选了,但是不能校油门.
下了个1.6的选普通的能校了,但是拌杆后不管怎么推油门,就是黄灯一闪一闪 .
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A:
那个PPM指的不是你的PPM 应该是1条混合 ppm 搞定所有通道。 你选了这个=没接接收机。
你应该选[普通]。

网友B:
通道一一对上就行了,不关ppm的事,信号都是pwm的

楼主:
点 普通 也没反应啊?

网友C:
软件上PPM是指串行PPM信号,普通接收机不要选这个,选“普通”即可。
如果1.8的软件上不能用,看下是否版本不匹配,在线升级下固件

网友D:
此PPM 非彼PPM,

楼主:
今天不知道反复插USB 上电 打开软件 多少次 总算成功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