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天行者20A,跟飞腾20A,区别在哪?

楼主(2012-10-05):
RT 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前者只能3s

网友:
   明显抢占XXD的市场

网友:
天行者很便宜 而且听说用在四轴上的发热量要比飞腾系列低一些  我电直上都用好盈飞腾的 四轴上就买的天行者了

网友A:
天行者...全是国产滤波电容和CMOS,线性稳压发热稍大,电路板比飞腾系列薄,并且不支持3S,不过据说要推出支持4S的版本,性价比很高。
飞腾...电容和关键器件是进口滴,对比一下就知道是日系电容,开关稳压。。。。3~6S支持,直升机上用得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行者...全是国产滤波电容和CMOS,线性稳压发热稍大,电路板比飞腾系列薄,并且不支持3S,不过据说要推出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