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宮1/16 防空豹, 德國聲組 火砲射擊演示

楼主(2012-10-05):
真的很感謝HD381介紹給我這麼好的車, 經過4,5個月的改裝, 齒箱不知道弄壞幾個, 燒了N個電調, 從恆龍掃齒到全銅波箱, 全部陣亡, 後來花1個月的時間, 用1m鋼齒自己改裝, 同時換上兩個775級無刷電機(平常飛500電直, 也只有540級而已), 全速的時候, 扭力速度之大,可以輕易帶動13kg車身. 幾乎不可能掃齒. 另外, 砲塔旋轉, 上下, 後雷達全用減速電機, 加mem陀螺儀穩定砲身.全部塞滿滿的. 我不喜歡坦克太輕, 走起來抖阿抖的

昨天換了陀螺儀, 鎖定較好, 無刷好處就是一加油門, 高速音頻隨傳隨到, 就如同戰鬥機呼嘯而過的感覺一般, 令人血脈噴張, 為了固定巨大齒輪組和電機, 全車內襯以3mm銅板包覆, 靠近驅動輪部分厚度更達10mm, 理論上是不可能掃齒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車重達13kg.視頻中以低速前進免得鄰居抗議, 不過應該可以體會它的震撼力

中文不知道怎麼說, 英文叫Multi purpose throw plant

中文不知道怎麼說, 英文叫Multi purpose throw plant

德國買的聲組

德國買的聲組

网友:
一个字 帅

网友:
恭喜完工。你装了什么这么重?26斤

楼主:
hd381你好, 裡頭我加了全部3mm銅板, 波箱厚度達10mm, 不敢拆了, 怕裝不回去, 扭桿也全換了, 金屬履帶

楼主:
還有用我們買的旋轉減速電機3個塞在砲塔裡

网友:
做的真不错,双流的吧。

网友:
听声音,波箱电机的处境有点艰苦,可能哪一部分扫齿了。但愿是我听错。
后雷达收放很棒,高炮上抬,下放也很顺滑,底盘就还不够好

楼主:
謝謝大家, 這不是雙流, 只是很強的無刷雙電機

Specs.
# of poles: 4
Max Amps: 120A
Max Volt: 22.2V
Max Watts: 2665W
Rpm/V: 1600kv
Resistance: 0.0095 ohms
No-load Current: 2.2A(7.4V)
Dimension: 39.8mm x 82mm
Mounting hole depth: 7mm
Length of extend Shaft: 20mm
Shaft diameter: 5mm
Weight: 435g

楼主:
hd381, 您真的是專家, 其實無刷真的比有刷要強太多了, 跑20分鐘下來, 只是溫溫的, 電機可奈6S. 3S對它來說只是小case. 有機會你可以考慮換

网友:
无刷一直都有在考虑的啦,只是考虑到成本高才没弄,毕竟还是要配减速组的。
你该不会是没做减速吧,按理不会这么差的表现,还是要检查下好。
看这电机的重量真让人想后退,1斤1个,40粗80长,好大。
要是我用无刷,会选择3674kv3500左右的级别,配大减速比减速组,给双流做主动力
你这低kv电机要配高压电池,这效率才能更好体现,有空间的话,上6s吧。

网友:
你要找的履带片,做金属虎式的那位仁兄好象有在卖

网友:
13KG的自重,过障碍很有质感啊

网友:
楼主..........视频里直线行驶的速度是最大速度?

网友:
不错啊,流畅的很。

楼主:
我用了3級減速加上是低KV的电机所以最高速度大概每秒1米吧

网友:
车绝对是好车~但是~不知道LZ的地盘上下盖是怎么固定的呢~我看起来怎么觉得怪怪的~

网友:
哪里搞的金属履带,这车整体不错,就是没有金属履带和金属诱导轮.

网友:
呵呵,我看着像是10秒1米

楼主:
Hd381,看你也全都改完了。我下一個計晝是要做液压挖土机。

楼主:
520真是利害,一開始就設定為重型坦克,這車只是坡了塑膠田宫外壳而以,裏頭主要是45鋼,铜板上下以2根6mm鋼管串穿固定,

网友:
RE: 1/16 防空豹終於完成了

引用 楼主:
Hd381,看你也全都改完了。我下一個計晝是要做液压挖土机。

是的,可以说是改完了,可以动的都可以遥控了。
只是…我对双电机混控的效果不是很满意,在解决之前,不准备把他列入完工。
想弄双流的,但是今年不知道有没有闲情弄。

网友:
看了你的第2个视频,一直奇怪一个问题,为什么?直行那么慢,转向又那么快,控哪里设置错了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减速比肯定不够,明显的,起步阶段严重掉转

对了,我记得没带霍尔的无刷电机,是需要先启动电机确认电极的,所以你的gepard起步才会有那个奇怪的现象,很伤齿轮的哦

楼主:
回家再發個視頻,直行的時候油門沒加到底了一比較慢。我用的是3級減速,一開始計算錯误用了5級結果太慢。以前用小模數又不是鋼齒吃足了苦頭,決定畢其功於一役。 這台防空豹唯一的缺 陷就是塞不下声組。在考量硬塞可能弄壞的前提下放棄了;期待你的双流

网友:
我的也塞不下声组了,太追求大直径电机,电调也大,导致塞的满满的
双流想好了大致要什么零件,但很多结构件都要外加工,加上组装,测试,磨合这几样,繁杂的很。
明年再慢慢弄

楼主:
更新視頻

网友A:
没有垂稳???

网友B:
不错,不愧是值钱的陀螺仪,比我那个垃圾陀螺仪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垂稳???

垂直是用減速电机所以並没有用陀羅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得真赞~!

謝謝誇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愧是值钱的陀螺仪,比我那个垃圾陀螺仪好多了。

謝謝hd381跟很多人一樣我也都是跟您學的

网友D:
期待你的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你的挖机

液压挖机魅力無法擋,最難的就是分压泵 。目前正在用solidwork畫 3d模型,先在电腦摩擬了完就準備開工了

网友E:
求教。。怎么实现车体转向时炮口指向不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教。。怎么实现车体转向时炮口指向不变呢?

要有陀羅儀电滑杯

网友:
刚才我才发现我的也有你那台骤然发出的声音,原来是钢齿轮骤然啮合发出的声音。
呵呵,拍了个手动控制炮塔锁定的视频,不敢传,太快了…
车身2秒就转一圈,炮管稳稳的指着一个方向

楼主:
原来是這樣,另外我有加5v的bec穩流器到接收机,然後記得拔掉其它的紅綫。陀羅儀要用軟墊墊著避免振動,没加bec的話电流太強 容易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陀羅儀电滑杯

哦。谢谢

楼主:
今天剛到的muzzle break

网友:
RE: 1/16 防空豹陀螺儀砲塔鎖定 (準備換AFV銅製砲管)

引用 楼主:
今天剛到的muzzle break

是什么好东西?

楼主:
就是這個砲管和發射器, 砲管都撞斷了, 就買了AFV銅製

网友B:
我的炮管也断了,看来是通病呀

楼主:
組裝完會像這樣, 可用於Gepard 或 豹2

网友F:
问个问题  我的是用攀爬的无感无刷电机  3650 的  加减速箱就是3680   但电机的额定电压好像是6,几V  如果上4S 或6S 不会把电机烧掉吗 ?  还有陀螺仪跟稳压器   陀螺仪是放在炮塔里还是车身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炮管也断了,看来是通病呀

下班幫你量尺寸再pm給你, AFV做的超好, 像精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个问题  我的是用攀爬的无感无刷电机  3650 的  加减速箱就是3680   但电机的额定电压好像是6,几V  如果 ...

我覺得很有可能燒...我的電機可奈22.2v, 所以我才敢, 陀螺儀要放車身, 因要接接收器

楼主:
換上德國聲組, 可依據無刷轉速模擬引擎音效

100W speaker

楼主:
音效會因速度改變,模擬 5檔變速

楼主:
從德國買的這個聲組必須在計算機完成複雜的設定, 共70多頁英文, 可以模擬所有坦克, 支持12種燈光控制

网友B:
高级货,只有流口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货,只有流口水了

別這麼說,小弟所有坦克的知識都是跟您學的;這個是在一時衝動下買的,它是真的超乎我想像的貴。時光倒流的話,我可能就不會做這件傻事了;基本上是可程式化模組,还要另外買專用程式才可以編

网友G:
好手艺不错的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手艺不错的手艺

謝謝,防空豹是目前可以和豹2一决高下的好車

网友:
声组不错,不过好像电机声音好大,快要盖过声组了

网友:
怎么是虎王的声音啊?

楼主:
這個声組最大的好處可以模擬所有的坦克,不管是虎王,豹2,還是防空豹,全部都可以,不像HL是固定的,我喜欢虎王冷發動時破破的声音,还有熄火時的音效,所以先玩一陣子以後再改回來

网友H:
哈哈~声音效果不错,但是,波箱要是没有噪音的话~就赞了~不然,那么好的效果,被齿轮声盖过,实在是有些浪费·~~~~哥们速度还是快,我的防空豹烂尾很久了·~最近都懒得动~被困在孤岛·~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哈~声音效果不错,但是,波箱要是没有噪音的话~就赞了~不然,那么好的效果,被齿轮声盖过,实在是有些浪费 ...

520您要加油啊! 我就是看你和清風兄的防空豹一路改過來的...你的底盤不是改好了嗎?

网友:
呵呵我也不搞了。
前天儿子把炮管拍了一下,结果拉炮管的铁线弯了,今天加工一个零件,换下原来固定不佳的那个零件,经过多次调整,终于弄好了。
可以完工了。双流是选配件,就等齿轮坏了再换吧,呵呵

楼主(2012-11-18):
所有火砲射擊都是先在計算機完成複雜的設定, 最喜歡的就是紅色旋轉燈, 晚上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揚聲器也是德製, 效果還不錯, 火炮射擊的部分, 機槍 (紅燈), 使用一種特效叫 flickering類似高溫燃燒的效果, 這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所有火砲射擊都是先在計算機完成複雜的設定, 最喜歡的就是紅色旋轉燈, 晚上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揚聲器也是德 ...

炮声太好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炮声太好听了

謝謝...純手工

楼主:
再上個視頻

网友:
羡慕啊 代价不菲啊 楼主有米人

网友J:
声组非常不错,但为什么双管高炮不用橙色或红色的LED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声组非常不错,但为什么双管高炮不用橙色或红色的LED呀

因為紅色不是腳斷就是燒了

楼主:
接下來是分解動作, 可以看到在高砲抬起時開啟強光頭燈, 放下時開啟警示燈, 後面有引擎發動的聲音, 引擎發動時, 燈光模擬閃爍

网友:
对灯光啥的不是很在意,但是还是很向往老兄的这套德国声组,很好很强大的说,有进展多放毒上来,让更多的模友中毒,然后更多人入手德国声组,享受高级声组带来的乐趣。
我除外

网友:
我宁可用一台全新防空豹的钱拼出一套双流波箱也舍不得花2k买声组,狠不下心…还是狠不下心…我还是愿意花钱买钢齿轮和轴承,眼睛享受比耳朵更过瘾

楼主:
悄悄告訴你是3k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告訴你是3k多

半台豹2a6了,我记得有一款普通版的2k可以买到,电调不算进去

网友B:
你还必须再买一套,要不然虎王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告訴你是3k多

兄弟,德国的这个声组是通用的么?声音是可以自己设置的?能否科普下它的功能,或者提供个链接看看,谢谢

网友K:
回去查查字典牛B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必须再买一套,要不然虎王怎么办

就只喜欢做2台坦克,豹2和防空豹,豹2田宮已有聲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去查查字典牛B啥意思

It means awesome

网友I:
引用 楼主:
就只喜欢做2台坦克,豹2和防空豹,豹2田宮已有聲组

想听你的豹2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听你的豹2声组

我跟您買的是一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跟您買的是一樣的

以为你豹2也改了德国的声组

网友L:
真棒,强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棒,强大的动力

防空豹只提供一個殼,所以好處是愛怎麼改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火砲射擊都是先在計算機完成複雜的設定, 最喜歡的就是紅色旋轉燈, 晚上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揚聲器也是德 ...

兄弟 我想知道电子设备的德国地址链接   方便的话发一个  谢谢

网友:
建议MD35买一套,然后成功破解,造福大家..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