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一个零件加工完上面 还要翻过来加工MASTERCAM 怎样才能变换坐标轴 以便继续编程

楼主(2012-10-05):
就是说绘图时的原始坐标轴可以正常编程加工 正面加工完了 工件翻过来 但电脑没办法编程了 我分析原因是坐标轴原因 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
把图沿X轴或y轴180度旋转。

网友:
如附图,0代表G54,1代表G55,2代表G56。。。 以此类推,做反面的一般都是沿着 Y轴镜像就OK了,还是看怎么装夹怎么画,如果
正反两面是一样滴,直接镜像后可能会出现 刀补 方向出错,需要修改每一个 串联 的方向后,再改 刀补 方向。

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你可以看下附件里的 mastercam 档案

坐标设置

坐标设置

X4档案

网友:
镜像 重新计算刀路径

网友:
x4菜鸟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