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有没有办法让机器在换刀的时候停下来(停在原点),进行手动换刀、对刀,然后继续

楼主(2012-10-05):
Mach3有没有办法让机器在换刀的时候停下来(停在原点),进行手动换刀、对刀,然后继续运行?

现在的情况是遇到刀具更换的代码,机器就直接过去了,没有任何换刀表现,还是拿着前面的刀往后干。

注意机器是最简单的那种,没有刀库,是用手工换刀,只需要机器停一会就可以了。

这个选项钩了,没作用

网友:
M01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楼主似乎你的换刀指令不对
你试试把换刀的程序改成这样的格式:

M06 T0202

网友A:
这个在后处理时处理了就行,要不然就在换刀时写入工件坐标就行了,写入工件坐标后不管你停在那个位置换刀都会先到坐标上,当然换刀后的对刀也要写入工件坐标上

网友B:
我也不会暂停后接力,要换刀的话都是把刀路分开成几个文件,一个文件一把刀

网友:
可以的吧,先把几把刀对好,把偏置存在机器里,换刀时暂停,装好刀后再继续走,前提是你每把刀装上去长度时固定的,用钻夹的可以让刀顶到死点,用弥簧夹刀杆的另想办法,如果是成品刀柄就更容易直接裟上去就亍以了。

网友:
是呀。这个是很需要掌握的知识,在实际加工中是很有用,但我也不会,也很想知道到底该怎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后处理时处理了就行,要不然就在换刀时写入工件坐标就行了,写入工件坐标后不管你停在那个位置换刀都 ...

大佬,你可以给我们说具体点吗?到底怎样实现,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
应该是后处理的问题

楼主(2012-11-17):
多谢有识之士指教

网友(2013-01-23):
引用 网友A:
这个在后处理时处理了就行,要不然就在换刀时写入工件坐标就行了,写入工件坐标后不管你停在那个位置换刀都 ...

讲的详细点吗???如何使实现暂停手动换刀。。。搜索了很久还是没有找到帖子详细说明。。。请前辈来个指导教程。。。

网友C:
Mach3应该没这两下子,你去问问坛子里的林大夫吧,他说能就能,他说不能就不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ch3应该没这两下子,你去问问坛子里的林大夫吧,他说能就能,他说不能就不能。

林大夫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不然大家都是如何用MACH3加工东西的。。难道都是一把刀搞定???还是一把刀一个刀路。。。。。

网友:
我加工木头小件。先要用清底刀铣平面,用尖刀雕刻,用3.175的双刃铣刀开槽切割。换刀3次。我的做法是在台面和铣平的台面用对刀器对刀。也不知道老是换刀,会不会影响主轴夹头的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S1000
N16S1000M03
G0 X0.000 Y0.000 F950.000
N0 G0 X-12.50000 Y12.50000 Z3.00000
N1 G1 X-12.50000 Y12.50000 Z0.00000
N2 G1 X-12.50000 Y12.50000 Z-0.50000
N3 G1 X12.50000 Y12.50000 Z-0.50000
N4 G1 X12.50000 Y-12.50000 Z-0.50000
N5 G1 X-12.50000 Y-12.50000 Z-0.50000
N6 G1 X-12.50000 Y12.50000 Z-0.50000
N7 G1 X-12.50000 Y12.50000 Z3.00000
N8 G0 X-10.00000 Y10.00000 Z3.00000
M00  X0.000 Y0.000 F950.000 Z3.00000
N9 G1 X-10.00000 Y10.00000 Z3.00000
N9 G1 X-10.00000 Y10.00000 Z0.00000
N10 G1 X-10.00000 Y10.00000 Z-1.00000
N11 G1 X10.00000 Y10.00000 Z-1.00000
N12 G1 X10.00000 Y-10.00000 Z-1.00000
N13 G1 X-10.00000 Y-10.00000 Z-1.00000
N14 G1 X-10.00000 Y10.00000 Z-1.00000
N15 G1 X-10.00000 Y10.00000 Z3.00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E:
S1000N16S1000M03G0 X0.000 Y0.000 F950.000N0 G0 X10.00000 Y-0.00000 Z3.00000 N1 G1 X10.00000 Y-0. ...

补充:贴上来怎么不能排版了,(空行之间的2行是新增加的)你可以与删除比较一下,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F:
程式錯了,打勾選項,看到M6才會停,你少了M6,只打T2是預備刀,在大型機台會先預備,不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补充:贴上来怎么不能排版了,(空行之间的2行是新增加的)你可以与删除比较一下 ...

感谢前辈的回复!不知道前辈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把你贴出来的刀路。。。放进MACH3中试验。。。一次是带红色部分。。一次是删除红色部分刀路。。。通过2次的测试对比来了解能否暂停换刀。。。???

如果不是。。那我就没有看懂了。。。

还有就是MACH3里面要怎么设置。。。LZ的设置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程式錯了,打勾選項,看到M6才會停,你少了M6,只打T2是預備刀,在大型機台會先預備,不停

还请大侠指教改如何设置MACH3。。。请上图赐教。。。。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前辈的回复!不知道前辈的意思是不是让我把你贴出来的刀路。。。放进MACH3中试验。。。一次是带红色部 ...

是的,是临时做的2个矩形,当第一个走完后,Z轴抬高到安全高度,回到X/Y、0(原点),暂停等待换刀,换刀 、对刀后,接着手工按下“循环开始”Z轴在安全高度,X/Y、在0 起(原点) ,继续走第二个矩形,中间2行是后来编辑的,如果删除就是全部走到底。你试试,我贴的G码有点乱,你可以复制到“记事本”里排版一下,就可以试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是的,是临时做的2个矩形,当第一个走完后,Z轴抬高到安全高度,回到X/Y、0(原点),暂停等待换刀,换刀 ...

如果不编辑2行,只是加M00,只是暂停,不会回原点,所以需要加2行,我这样加的目的2次都是从原点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编辑2行,只是加M00,只是暂停,不会回原点,所以需要加2行,我这样加的目的2次都是从原点开始。

好的!下班回家试试看。。。只能手动加进去吗???代码很长的话不是比较麻烦。。。。在MACH3里不能设置换刀的时候就停止吗???我用CAMWORKS出的代码,有显示刀具信息的,如果MACH3一看到换刀信息就停止就好了。。

再就是能把前辈您用的MACH3发一份给我吗。。。我刚才给你发了站内信!!! 谢谢!

网友B(2013-03-13):
mach3是有设置遇到换刀指令的时候,是否暂停的。如果设置为换刀暂停的时候机器就会暂停下来,然后你可以换刀对刀,换刀的坐标可以设置,直到你再次按运行键后机器就会继续运行下一句。楼主你应该是设置了忽略换刀指今。

网友:
第二次对刀,原平面已走了一次代码了,表面不平了,如何对刀?

网友:
换刀位可以设置的吧,把换刀位设置到工作台面没用到的一点,即可对刀了。

网友:
日本的那个网站有点提示,需要写个VB  宏命令,定义一个OEM 代码 外部触发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
改天试一下

从来没想过会用这个

网友(2014-02-27):
引用 网友D:
林大夫前辈???神龙见首不见尾啊。。。。不然大家都是如何用MACH3加工东西的。。难道都是一把刀搞定? ...

同问!!!!!!!!!!!我也很想知道,本人新手。困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