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教教倒飞4面悬停每个面的操作方法!!!

楼主(2012-10-05):
如题,倒飞悬停4面是如何操作的

正飞:对尾--前上-后下-左左-右右;对头--前下-后上-左右-右左;头对左--前右-后左-左上-右下;头对右--前左-后右-左下-右上。
到飞:??????

网友A:
模拟器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试试不就行了

同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没搞模拟器,现在只敢翻一下倒过来了马上翻回来。

网友:
不玩模拟器那就准备米炸就行了

网友:
唯手熟尔

网友B:
直接用真机来练倒飞,LZ要不是超级米人就是从20世纪穿越过来的~

网友:
     LZ不用搞那么复杂,把手指动作都文字化公式化了,这玩意儿是功到自然成的东西啊。
如果硬要叫高手指导一下,那么我这个半灌水来给你支个招吧:倒飞时,想着你那只打舵的大拇指顶着一根筷子在空中,像耍杂技一样,你要尽力保持那根筷子不歪斜、不掉下来!现在该知道手指要怎么运动了吧

网友:
玩模拟器都會炸 更何況連模拟器都沒有!!

不玩模拟器 那有很多炸米餅可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真机来练倒飞,LZ要不是超级米人就是从20世纪穿越过来的~

网友: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进来的 后来发现楼主是来提问的 ……

网友:
记住怎么做.说明还要想,来不及想就炸了,唯有练习成自然,忘记怎么做.
其实我是想不起来怎么控制了

网友:
文字只是表達思維的一種方式,任何一項操作反反覆覆練習,在大腦皮質下的神經元就自然形成了聯繫。越年輕越容易形成,但是通過長期堅持的練習中老年一樣可以形成自然反射了,只是時間和功夫的問題。

网友:
佩服,不用模拟器练倒飞。
俺是模拟器苦练,现在倒飞也气定神闲啦,一块电池75%时间都是倒飞,呕液!

网友C:
练习倒飞不用模拟器,估计会比新手练习正飞4面还容易炸鸡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练习倒飞不用模拟器,估计会比新手练习正飞4面还容易炸鸡一些

倒飞是难一些,正飞感觉可能要炸了调整一下还能降落缓缓,倒飞降落还得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