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强自动换刀初试牛刀

楼主(2012-10-05):
自动换刀做好一段时间了,小长假有了点时间,于是调试好后随便编了段试加工的G代码,没有编好,加工过程有些地方第一次下刀有点大,结果造成卷边。不过都是随便试的,其实再编个倒角代码加进去就可以了,自己比较懒,没有再去改了,将就试试,但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弄个自定义,我以为能一次+10分呢,好贴得顶

网友:
LZ把 MACH玩到极致顶一下。刀架还是没锁定啊。。

网友:
强大!
楼主能不能 把自动换刀部分上个完整的图片?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竖起大拇指来!!

网友:
大师的贴见到必须顶

网友:
强呀,给我加工个大飞机吧

网友:
厉害。俺们什么都不懂

网友:
牛,是个什么结构?减速机?怎么锁紧?

网友:
只要有第4轴(因为要车),刀 可以随便放,,
自动换刀 可以任意形式,不一定搞成这样的刀库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215

理论上,一把刀 就是一个坐标系

网友:
没看到图和视频, 你原来那种我知道意思, 我也和大家同样的问题, 这样刀不锁定紧的话, 加工的时候, 会不会松甚至飞出来呢? 或者装刀的时候, 就是夹死的?

网友:
刀尖高度怎么对付?

网友A:
刀尖高度应该是随机的,因为楼主用的谐波减速器自身会有弹性。看那刀安装的那么长,减速器如果有轻微的弹性回差,根据杠杆原理,反映到刀尖的跳动,就会很明显。楼主是高手,他应该看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一直对锁定这个问题避而不答。
另外,楼主这个设计,每把刀,刀尖高度,是由减速器转动角度去决定的,即使,减速器转动角度是准确的,但来看看每把刀的安装方式,是在那个圆柱体外面钻个孔把刀杆塞进去,再从则边用螺丝顶紧。问题就在这。这个塞刀杆的孔,刀塞进去后,会不会有空隙晃动?每个孔对应的角度准不准?按照楼主的加工能力,这些精度都没法保证吧?
结果如何?当然,玩玩而已,可以不用太较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刀尖高度应该是随机的,因为楼主用的谐波减速器自身会有弹性。看那刀安装的那么长,减速器如果有轻微的弹性 ...

没错  可以车出样子 但是车不出想要的尺寸  写意派车床

楼主:
呵呵,脑袋不同解决问题的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东西在这个论坛比木工爱好者那边更受欢迎

网友B:
好像是好多人都提出锁定的问题,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但真的没见楼主现身回答。

网友C:
锁定应该不复杂吧,电磁铁控制个锁定销就搞定了!
其实楼主这个换刀的锁定还可以更简单一些,看视频楼主的刀架是往复运动的,如果改成单向运动,一个弹簧卡笋应该就可以了!
车刀是向下吃力的,只要刀架是向上单向旋转,锁定应该非常容易!

网友D:
还有再改进的必要但还是要顶,比那些光说不做的要强得多, 毕竟是DIY和工业要求不能比!

网友E:
有技术的人就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