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严重干扰2.4G控 !!!

楼主(2012-10-05):
2.4G遥控+1.2G图传 飞冲浪者滑翔机 没问题。
------------------------------------------------------------------------------------
但是
飞四轴严重干扰,有次我刚把四轴解锁,插上图传电源后,油门为0,结果突然转起来了,幸亏当时用手拿着没飞出去,油门高低都停不下来了。

更多情况是突然是往后倾斜(看视频)

但是在家里这样飞了七八分钟一点事没有,没任何干扰,拿到外边飞就不行?????????

或许是1.2G干扰兔子飞控

http://www.tudou.com/v/bv7U4C88DPs/&rpid=43701330&resourceId=43701330_04_05_99==.html

网友A:
貌似反了,是1.2g干扰2.4g控多些

网友:
很正常。倍频关系干扰到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反了,是1.2g干扰2.4g控多些

是反了,改正

网友:
布局问题我以前用了六轴飞都没事~~~~~~~~~~~~~

网友:
1.2G當然會干擾2.4G,你要去找一種濾波器裝在1.2G圖傳發射端的天線前,這樣就不會干擾2.4G了,如下列網址這種很多人在賣。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7810_3k6_726590220

网友:
1.2G滤波器

楼主:
为什么在屋里飞了七八分钟一点干扰都没有呢

楼主:
1.2G不会干扰玉兔吧

网友B: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知道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想知道哈

真不好说到底是不是图传干扰的,为什么在家里一点不干扰呢?

网友:
换个地方试试

网友C:
查过当地的频段分配了吗?   有可能在外面和公共频段重叠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过当地的频段分配了吗?   有可能在外面和公共频段重叠干扰

这个真不怎么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不怎么懂

无线电频段一般不是随便用的。。。。 这是我在国外学到的。。。。从0~5g中间大部分频段都被占掉的。。。。 像说美国的话只有2.4g/5.8g/900m三段是开放给业余用途。。。其他的都是管制分配。。。。(防止干扰) 而且相关资料都有公开。。。。
国内的话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3-09-09):
不愧是兔子,一蹦跶,一蹦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