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自制串充板,简单实用高效

楼主(2012-10-05):
入手了ICharger 106B+后,很是喜欢他的充电速度与精度,虽说充电速度快,但原配的每次只能充一块电池感觉很不爽,因为手里的电池大多是3S的,于是就自己动手做了个小东西,一下充两块还是很不错的,先看图吧

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把两块3S串起来,组成一个6S,这样10A充电时可以把250W的功率全部利用,感觉两块电池串联比多块电池并联安全合理很多,对电池单节压差要求不高,只是压差大了会平衡的时间稍长些,不过要特别注意一下接线时主线的串联时两块电池不要接错了,注意正负极要和平衡头一个顺序,不然会短路, 感觉这个的好处是只要注意下不接错线,没有先插什么后插什么的麻烦,随便先插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等有空再找点材料,做一个直接把T头和平衡座焊在板上,两个电池两边分开,插时一般就不会插错,照此法还可以延伸出同时充两块2S或同时充一块2S和3S,前提是最好是相同容量的,容量差点也没关系,只是平衡时间的不同,注意平衡头从负极那边开始是第一针就行,喜欢折腾的朋友可以研究试下

这个小板是自己用手头的东西做的,很简单,一看就明白

网友A:
根本不用这样,买两个可以5C充电的电池,10分钟内就可以满,一块电池飞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两个电池刚好可以满足连续飞行!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根本不用这样,买两个可以5C充电的电池,10分钟内就可以满,一块电池飞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两个电池刚好可以满足连续飞行!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两个电池飞不够过瘾吧,在家门口飞还可以,这个适合外出外场时在家给多组电池充电,能省一半时间,何乐不为,B6之类的串充也可以这样改,4A多充两块,也算物尽其用,现在都是A6和ICharger同时充,半小时能充6块450的电池,出个小外场还是可以爽飞一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池飞不够过瘾吧,在家门口飞还可以,这个适合外出外场时在家给多组电池充电,能省一半时间,何 ...

没必要这么省吧!去淘宝买个35元的并充板一步到位,以后电池多了6块3S一起充多爽

网友B:
这个没必要折腾,买并充板吧,安全可靠好用,并充板太保险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折腾,买并充板吧,安全可靠好用,并充板太保险的

楼主的做法和并充没有半毛钱关系,请再仔细看看。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他的作法比并充板科学的多!对电池没有一点的损害!还请楼主把并充板的购入途径及连接细节说一下。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做法和并充没有半毛钱关系,请再仔细看看。

明白人呀

网友:
2个3S的平衡头8根线,变成6S7根线,是把黑线接一起吧?怎么变得?

网友:
ICharger 106B 到底是串冲还是并充呢,如果是串冲,加个并充板后充电模式就和a6之类的并充电器一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明白人呀

4年前已经这么充了。。。

楼主:
看来还是有人不明白,这样的接法并不是改变了串充的充电方式,也不是并充板的概念,只是把两个3S变成一个6S,充分利用了充电器的最大功率,,欢迎大家互相学习交流

楼主:
说实话,如果两块电池压差大于0.1V,或电池本来电芯平衡不好,平衡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但是好处是压差再大也没有并充板两电池间瞬间大电流对放电的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这样,买两个可以5C充电的电池,10分钟内就可以满,一块电池飞5分钟然后休息5分钟,两个电池刚好可 ...

你确定他的是可以5C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电池飞不够过瘾吧,在家门口飞还可以,这个适合外出外场时在家给多组电池充电,能省一半时间,何 ...

呵呵...  我说的就是在外场啊,带上20A的电瓶,可以连续飞一个下午了!假如一次充满6个电,飞第二个电的时候炸机了,剩下4个电放电都累死,而且2个电的话可以省一笔不小的费用!

网友:
把平衡头的头尾两根线各焊到T插的正负极,就不用再做个T插的串联线了

网友:
用并充板快一年了,电池完好。。。
不知道有没有人测试一下这个大电流到底有多大?持续多长时间?
飞3d,一圈下来,电池相差最大也没超过0.1v

网友:
上新图了,不错。

网友:
收藏了,不知从哪里找收藏!郁闷!

网友(2013-03-21):
╭══╮  ┌═════════┐
╭╯帮顶║═ ║╰来拿分的╮ ║
╰⊙═⊙╯ └══⊙═⊙══~..

网友E:
这方法X6我也试过,没插错的前题下确实不错,不过事情总会与意愿违背,前后插错两次,错了轻者烧平衡插板,重者里面平衡电路一同烧毁。这样使用要小心再小心。我想能不能在这上面完善点,比如第一个3S电对应它的T插和平衡头。这样就不会和下组的混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X6我也试过,没插错的前题下确实不错,不过事情总会与意愿违背,前后插错两次,错了轻者烧平衡插板, ...

呵呵,你说的做到也很简单,就是把串连线的插电池的两个T头一起做到板子上,对应平衡头就行,,有空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方法X6我也试过,没插错的前题下确实不错,不过事情总会与意愿违背,前后插错两次,错了轻者烧平衡插板, ...

同感,我也是插错过两次,头一次把平衡头烧了些,好在无大碍,能继续使用,第二次把一块电池的T头烧掉了,里面的铜片化得变形,完全不能用了,跟电焊那效果似地冒火花,当时吓坏我了,导致后面再插时都有心理阴影,要反复确认好几遍才敢慢慢的插

网友:
2块电池压差大一点的话,b6可要很长时间的,那个100ma的平衡电流

网友:
很不错,“充分利用充电器的功率”值得学习

我充电都是设置95%,不做平衡,充好即停。(720duo,车模)回到家再逐个电池做平衡。

在外玩车的时候,一起玩的朋友要共用充电器就只有这样了,每个通道冲4s(两个2s串联),15A充电。充电器有那么大的功率,不用浪费了。

电源适配器很重要,充电器的各种问题,至少有近一半是电源引起的,我都是余量30%。

电池,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两分货。2s硬壳锂电,我都是买三百多一条的用,无论什么牌子,价格既不要太高的,也不要太低的。从使用结果来看,比较靠谱。毕竟价格摆着的,不会太差。电池一般用2c充电,这个价格的电池一般可5c冲。

网友:
用并充板 5C充电正用着

网友F(2013-05-07):
引用 楼主:
说实话,如果两块电池压差大于0.1V,或电池本来电芯平衡不好,平衡的时间还是有点长,但是好处是压差再大也没有 ...

赞同!早前也焊了个用在B6上同时充两个3S的,不过B6的平衡速度公认的慢,弃用了!
问下LZ:106b平衡电流有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同!早前也焊了个用在B6上同时充两个3S的,不过B6的平衡速度公认的慢,弃用了!
问下LZ:106b平衡电流 ...

平衡电流是可调的,最大350ma,

网友(2018-03-19):
很巧妙的办法

市场上的并充板是什么样的接线?